[拍摄] 6年前的车牌识别摄像头 领域LEAWIN LSC-F219I拆解

楼主(2019-08-07):
LEAWIN(领域)的200w像素摄像头据说当年一个两三千,而现在……

外观还行ba
接下来就是拆解了

掀起天灵盖,额,一块厚厚的导热铝块

线路板正面,密密麻麻的IC

有一块海思的芯片特别抢眼,型号查不到(HI3516RFC)

背面有个sd卡槽,和自动光圈调整输出
不过我用测试仪调节时没反应

底面也有一块大大的芯片

接下来看看CCD

画质不咋地,关键是镜头还调不了,而且得用老版本的IE才能实时监控

oh测试图片忘记拍了,那明天再拍ba

      未完待续

网友A:
能改成监控吗?

网友B:
怎么又是德仪又是海思的,还要颗lattice:shocked:

网友:
有关部门的创收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成监控吗?

这个本来就是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成监控吗?

对于现在来说过时了,耗电大,兼容性特别差,画质也渣。
还不如160多一个的小米云台摄像头,又有云台,清晰度也强多了

楼主:
工作时很烫,70℃左右
视频不卡,但是镜头还是调不了,还得我手动调节
调好了居然蹦出个视频丢失,艹,不搞了,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停车场出入那个识别号码用的吧?

网友:
看来华为很早就占领了监控领域啊

网友:
我有个海康的,外壳直接是黑色鳍状格栅散热的整体铝壳,同样有德仪的芯片识别很快,查价据说整套5-7万,只有摄像头,看了里面设置的应该是某停车场换下的

网友:
你这镜头本身就是电动光圈的啊,可动的是三可变,还得云台解码器支持的。至于hi3516那个芯片资料很好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是德仪又是海思的,还要颗lattice

TI的达芬奇dsp做摄像头的数据预处理,海思cpu跟旁边的三星内存负责跑linux系统。

网友(2019-11-23):
引用 网友C:
TI的达芬奇dsp做摄像头的数据预处理,海思cpu跟旁边的三星内存负责跑linux系统。 ...

请问AI识别的软件,也是在linux上跑的吧~~

网友:
海思的芯片是hi3516cv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的达芬奇dsp做摄像头的数据预处理,海思cpu跟旁边的三星内存负责跑linux系统。 ...

3516集成了视频处理dsp是车牌识别,海思是图像

网友:
海思的芯片还不是照样是TAIWAN工厂加工制造,说白了就是海思只能设计思路,没能力加工,等于是纸上谈兵,芯片产业设计不难,加工是最难的,从晶圆切割到雕刻,从固晶到封装,没有实力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
AMD的芯片还不是照样是TAIWAN工厂加工制造,说白了就是AMD只能设计思路,没能力加工,等于是纸上谈兵,芯片产业设计不难,加工是最难的,从晶圆切割到雕刻,从固晶到封装,没有实力根本做不出来

苹果的芯片还不是照样是TAIWAN工厂加工制造,说白了就是苹果只能设计思路,没能力加工,等于是纸上谈兵,芯片产业设计不难,加工是最难的,从晶圆切割到雕刻,从固晶到封装,没有实力根本做不出来

德州仪器的芯片还不是照样是TAIWAN工厂加工制造,说白了就是德州仪器只能设计思路,没能力加工,等于是纸上谈兵,芯片产业设计不难,加工是最难的,从晶圆切割到雕刻,从固晶到封装,没有实力根本做不出来

XXX的芯片还不是照样是TAIWAN工厂加工制造,说白了就是XXX只能设计思路,没能力加工,等于是纸上谈兵,芯片产业设计不难,加工是最难的,从晶圆切割到雕刻,从固晶到封装,没有实力根本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