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一大堆东西,不知道是啥

楼主(2019-08-07):
失踪人口回归,大伙有没有把我忘了呀! 近两个月搞大疆无人机航拍转钱,小有所成。买了个t16在地里忙着打药,忙的不亦乐乎。
咳咳:言归正传 朋友拆件送了一大堆东西,毕竟好久不玩电子了 忘了叫什么 求朋友们解答 主控是一颗stm单片机。 看看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

楼主:
好久不发贴了,一发帖还是老样子,错字连篇

楼主:
老规矩不违规 拆个16口USB2.0 Hud

网友A:
没有忘记你!说说航拍怎么个赚钱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忘记你!说说航拍怎么个赚钱法?

大疆新出了一款T16植保无人机。我买了一台6.5w   6电2冲一发电机。一晌地打药80☺。 话说好久不来数码之家了,界面怎么都改了,之前发的帖子都没有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忘记你!说说航拍怎么个赚钱法?

航拍的话,就是航拍婚礼出一次600元,航拍素材给对方,自己不剪辑。设备精灵4pro和御1铂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新出了一款T16植保无人机。我买了一台6.5w   6电2冲一发电机。一晌地打药80☺。 话说好久不来数码之 ...

感谢科普,有空学习一下下。

湖北一个搞家电维修的“鄂东老男孩”,经常拍一些家电维修视频以及用无人机拍一些家乡的风景视频放网上,都成网红了,据说收入颇丰。

这个是数码之家新网站,你点击屏幕上方的“回老家”就回到老站了,你以前的“作品”,都在那呢,一个没少的。

网友A:
搜索了一下,你以前的帖子都在的呢。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哈哈。
看样子是个usb协议转接的,具体可以找根打印机线连电脑看它提示什么,不过这种软转接的一般需要驱动,试试先。

网友:
会不会是矿机的pcie转接?

网友:
进出都是usb,中间还带芯片,还真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B:
敢问楼主  飞机打农药 多少钱一亩

网友C:
哈哈,回来了啊,好久不见。你都开始接活了,我还在搞监控帮物业搞监控的干活

网友D:
USB母座转USB-A母头 OTG打印转换头 usb硬盘接口转换接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航拍的话,就是航拍婚礼出一次600元,航拍素材给对方,自己不剪辑。设备精灵4pro和御1铂金 ...

风险高啊,一辈子结一次婚,要是出了故障没录上或炸机,遇到不好说话的赔到裤衩子穿不上。我这边有这样的案例。我这边都是起价5000.3到5个无人机一起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险高啊,一辈子结一次婚,要是出了故障没录上或炸机,遇到不好说话的赔到裤衩子穿不上。我这边有这样的 ...

隔行如隔山,确实风险蛮大的,也说明拍婚礼合同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母座转USB-A母头 OTG打印转换头 usb硬盘接口转换接头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回来了啊,好久不见。你都开始接活了,我还在搞监控帮物业搞监控的干活 ...

我造,这真是稀客。好久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  飞机打农药 多少钱一亩

40-80一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一下,你以前的帖子都在的呢。

哦哦,谢谢啦。那新站和旧站发帖不同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