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下这是什么型号的机器

楼主(2019-08-07):
跟坛友要了几个地面波的板子,来这向各位请教下这是什么板子,该用什么刷机软件,
谢谢

网友:
DTMB,英文全称为Digital Television Terrestrial Multimedia Broadcasting,中文全称为"数字电视地面广播"。
DTMB,全称Digital Television Terrestrial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标准号 GB20600-2006

中文 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

英文 digital television terrestrial broadcasting system

DTMB与DMB-TH为统一展示方式,即支持DMB-TH即支持DTMB,具体使用根据各地发射台提供服务不同而不同。

在数字电视地面、有线、卫星传输方式中,数字电视地面传输系统环境最为复杂,也因其技术要求最高、受众广而备受关注。地面系统的标准化工作也十分重要。目前已有美国高级电视系统委员会(ATSC)、欧洲数字视频地面广播(DVB-T)和日本地面综合业务数字广播(ISDB-T)三个国际电联批准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国际标准。1999年我国设立数字电视研发及产业化并成立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明确宣示自主制定技术标准。针对我国数字电视应用的具体标准,2006年推出了我国数字电视地面标准DTMB。

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支持下,我国于2006年8月18日正式颁布了《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GB20600-2006)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实现了固定电视和公共交通移动电视的数字电视信号传送。DTMB于2007年8月1号成为中国广播业地面电视信号的强制标准。 为中国广播业提供视频传送设备的所有数字电视系统供应商将采用该标准中的数字视频调制知识产权(IP)。 DTMB标准同时使用了时域同步正交频分复用和残留边带复用技术。

Stratix II FPGA是实现这一标准的最佳选择,原因在于该器件提供实际应用中复杂信号处理所需的全部逻辑、数字信号处理(DSP)模块和存储器。 清华DTV副总监潘博士说:"这一新技术非常适合采用FPGA。Altera的支持和设计工具帮助我们轻松地将创新算法推向市场。" Stratix II FPGA体系结构提供系统时序结构、通道编码和前向纠错等功能。调制器利用灵活的Stratix II FPGA,可以实现标准清晰(SD)和高清晰电视(HDTV) 4.813 Mbps至32.48 Mbps的数据速率传输。 北京吉兆电子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宁说:"清华DTV是DTMB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直接采用它的方案使我们能够把精力放在系统级的开发上,节省了自己研发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将大大加速终端产品的面世时间,降低系统成本,从而让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2006年5月开始的为期一个月的实验室和现场性能测试表明DTMB系统能有效支持包括高清晰度电视(HDTV)、标清电视(SDTV)和多媒体数据广播等多种业务,同时完全满足大范围固定覆盖和移动接收需要。2007年6月4日,香港电信管理局(OFTA)正式宣布从7月1日起采用DTMB进行试播。2009年,澳门也宣布了将采用与香港相同模式进行播出的计划。2008年1月1日起国内多个城市开始了DTMB试播。奥运期间,7个奥运比赛城市播出了HDTV节目,为DTMB的大范围推广积累了经验。经过长期积累和DTMB颁布两年多来的推广实验,DTMB的产业链已经非常成熟。DTMB系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延伸,形成与其他自主创新技术或标准相互促进的局面。譬如:DTMB是一个支持多种音视频编码标准的透明传输系统。在其推广实践中,最早使用的是MPEG-2标准,但随着AVS标准产业化的日益成熟,DTMB+AVS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经过长期的技术创新,DTMB整体性能超过了地面数字电视已有的国际标准。相比于商用化推广最为成功的DVB-T系统,其快速捕获和同步跟踪更稳健;系统频谱利用效率改善超过10%;支持单天线高清电视移动接收;移动性能更好;系统信噪比门限改善接近50%,覆盖性能更好;抗脉冲干扰能力更强。但此优势并非一成不变,欧洲第二代地面视频广播系统DVB-T2的出现使DTMB在信噪比门限及抗脉冲干扰能力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DTMB只有坚持技术创新才能继续保持我们这数字电视领域的领先地位。

网友:
没啥用,留着拆件吧

网友A:
直接启动就得了
刷机上瘾了不是,见到什么都刷
刷这东西不说没有第三方固件,即使有,又能刷成法拉利?
这就是一个解码地面波的板子,输出视频信号
刷机病该治了

网友B:
我这边地面波都已经取消了 电台也大部分波段都是24小时播送那些虚假宣传的卖药广告  正规电台没几个了

网友C:
我现在家里看的是中六大窝接收机,效果相当不错,动画片台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启动就得了
刷机上瘾了不是,见到什么都刷
刷这东西不说没有第三方固件,即使有,又能刷成法拉利?

看看能否换下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家里看的是中六大窝接收机,效果相当不错,动画片台挺多的,

试试本地电视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地面波都已经取消了 电台也大部分波段都是24小时播送那些虚假宣传的卖药广告  正规电台没几个了 ...

本地还有,好像没加密

网友D:
这玩意儿很老了 看日期11年的。不支持avs,dra,基本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很老了 看日期11年的。不支持avs,dra,基本报废了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