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CM201-2网络机顶盒拆解

楼主(2019-08-08):
顶部

左面

右面

背面
正前方

底部

底下有四个脚垫 两个是塑料的两个是橡胶的

橡胶脚垫的底下共有两个螺丝孔

我选择从这里打开

打开后

顶盖

生产日期

电路板和底壳

分离

底壳

生产日期

红外线窗口和指示灯导光塑料

电路板正面

网变

内存颗粒

存储芯片(emmc)

无线模块

这玩意也不知道怎么玩 破解还得买个TLL模块 先放着吃灰~

网友:
先看看U盘能不能装app,不能装的话吧app的后缀去掉看看有可能能装。不行的话电脑用盒子助手装。这也不行,那你只能ttl

网友:
拆的够细。建议给内存、存储、wifi芯片再来个特写,就更完美了。
这个玩意没ttl不太容易破解,除非直接刷第三方固件。

网友:
这型号有的是可以直接免拆刷机的

网友:
我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移动的,我是不是好厉害啊!

网友:
黑色的下面是啥主控? 运营商定制 的盒子本身没啥问题,就是遥控太烂

网友:
既然拆开了,把各个芯片的型号拍一下吧。

网友:
不要破解了 直接刷第三方固件

网友:
机顶盒是IPTV的吧

网友:
移动自家的盒子反应速度很慢,不知道是不是固件优化的问题

网友:
大侠们,机顶盒能不能当小电脑用?

网友:
这个刷机不麻烦的,201-1才麻烦

网友A:
长虹代工。海思3798mv300 cpu,1+8,双频wifi,带蓝牙。
魔百和CM201-2和m301h都是这个配置,只是代工厂家不同。
CM201-1的cpu是晶晨s905l2,其余相同。
总体来说,魔百和系列配置要比华为悦盒、中兴、咪咕、数码视讯等系列要好。

网友(2020-03-14):
这样的很好破解呀!

网友(2020-08-07):
我也在用这个高清4K移动魔百盒挺好玩的

网友:
这个有第三方固件,不用ttl

网友:
以前我也用这个盒子的,后来升级4K高清移动盒子了

网友(2020-09-18):
这个盒子怎么破?除了ttl,其他方法都试过了

网友B(2020-12-03):
引用 网友A:
长虹代工。海思3798mv300 cpu,1+8,双频wifi,带蓝牙。
魔百和CM201-2和m301h都是这个配置,只是代工厂家 ...

想问问这机子还有211-2网口都是百兆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这机子还有211-2网口都是百兆千兆????

千兆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