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知名的车载启动电源

楼主(2019-08-08):
看样子是全新的

楼主:
上说明书,不懂鸟语

楼主:
拆开夹子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功能?

网友A:
夹子里面的电路可能是防止短路或者灌流的吧,接对了电瓶极性才有输出防止烧毁,我猜。哈哈,不知多少钱收来的

等牙膏

网友B:
带平衡充,电压貌似偏高,夹子的电路应该是输出保护

网友:
下次测尺寸时,对准0刻度,50岁以上老头的脑子有时不灵。补张。290A?看引脚约1X0.5大,能过么?

网友C:
电池容量太小,小排量可以凑合,4串电池可能的磷酸铁锂吧。如果是锂电池会充不满,但充满电电压过高,容易造成车仪表损坏

网友:
我之前也捡到一个这样的!拆开后里边的电池也是这种!有其中一个夭折了!一直扔着没玩!当时查查单买一个价格不低

网友:
带直接输出的高压充电宝,软包电芯?

网友D:
摊上,单这个就要20,还要另外买过电线,划不来。

网友:
这个就是个会升压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摊上,单这个就要20,还要另外买过电线,划不来。

那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子里面的电路可能是防止短路或者灌流的吧,接对了电瓶极性才有输出防止烧毁,我猜。哈哈,不知多少钱收来 ...

边上按纽干嘛用?长按LED亮,开始是一闪一闪的,输出电压无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带平衡充,电压貌似偏高,夹子的电路应该是输出保护

还行,16.15如果是满电的话,大多数车辆可以承受,虽然超设计电压。

比16.8的四串要强很多了,毕竟只超了0.15

充电器很好玩,15V充电器,电池却16.15V怎么充的。就算有均衡,这电压差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太小,小排量可以凑合,4串电池可能的磷酸铁锂吧。如果是锂电池会充不满,但充满电电压过高,容易 ...

看电压应该是铁锂, 三元就16.8V了。

汽车的极限设计一般就是16V,超压确实会导致有些车受不了而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行,16.15如果是满电的话,大多数车辆可以承受,虽然超设计电压。

比16.8的四串要强很多了,毕竟只超 ...

是不是有升压电路,不然的话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压应该是铁锂, 三元就16.8V了。

铁锂才3V多,不是的。这个都4V多了

网友F:
现在居然这个盛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居然这个盛行了

电瓶不好的用处就大了

网友:
我也备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