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几元钱买了小手电!拆开看看!一堆丝印芯片查不到参数!大家看看吧!

楼主(2019-08-08):
几元钱买了个小手电!拆开看看!一堆丝印芯片查不到参数!不知道好不好!大家看看吧!正好赶在昨天收到!送情人情人节礼物吧!上图!

网友:
7.9元买个!用三天电池坏了,淘宝找卖家又发我一个

网友A:
灯尾小板估计过充电保护,不知有没有锂电过放保护?楼主是否测过锂电有多大容量?

网友B:
前段时间9块6撸了4个圣菲火,收到一个坏的然后卖家又补发了一个,里面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等于才2块多一个就算撸14500电池都超值

网友B:
这手电得循环一圈长可以关掉这驱动不咋的。那个LTH7是充电芯片40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尾小板估计过充电保护,不知有没有锂电过放保护?楼主是否测过锂电有多大容量? ...

我没设备!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电得循环一圈长可以关掉这驱动不咋的。那个LTH7是充电芯片4054

是!三挡!高亮!低亮!快闪!想关了是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9块6撸了4个圣菲火,收到一个坏的然后卖家又补发了一个,里面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等于才2块多一个就 ...

你的这个灯头端是螺纹的,好拆些!我的是直接卡进去的!要一点一点敲出来!

网友C:
插昨都烧那么大洞了还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9块6撸了4个圣菲火,收到一个坏的然后卖家又补发了一个,里面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等于才2块多一个就 ...

我也是买了这个牌子的手电,用了几天就坏了,店家又补发了一个。拆开看电池挂了,电池拆下来,居然电池里 的电芯在里面晃动,有时有电压,有时没电压

网友:
      那些婆娘肯定这么想,这厮 大时大节就送这破玩意给我,花 都没一束,我怎么晒朋友圈,真是浪费老娘宝贵的青春,今晚你食自己吧

网友:
看图片墙上插座还标出220V,是不是还有其他电压的墙插?

网友:
原来里面塞了一节18650 感谢楼主替我拆开看到里面的构造 我再去加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昨都烧那么大洞了还不换

单位的!

网友:
淘粉吧爆返时买了一个 返利3块多 后来看见一个7块9筒壁也有灯的 也是高返利

网友:
几元钱的东西也就这样了

网友D:
这个灯珠应该是江西晶锐之类的国产LED
电池不是二手就是杂牌低容量的
铝基板没有散热措施传导热量到外壳,典型的闷烧。加上塑料灯杯,没有利用价值
花几块钱买来一堆垃圾
还不如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18650小直筒,亮度寿命实用性都不是这种能比的
7.9也是钱,买了用不上就是丢水里了 。血亏
79买用的上 ,那也不亏

网友:
买了一个,还没测试,大不了换个电池,看外观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珠应该是江西晶锐之类的国产LED
电池不是二手就是杂牌低容量的
铝基板没有散热措施传导热量到外壳, ...

好的贵的如果丢了可惜!这个就无所谓了!应急用用很方便!放包里兜里也不占地方!

网友:
我买的带侧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