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全汉电源求大佬辨别

楼主(2019-08-08):
用料看上去挺足的,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网友A:
假的造成这样的话要比全汉的贵上很多的,各种测试检验标都贴了这么多你就当它是个真的吧

网友B:
假不了,不用拆里面,外面散热片就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造成这样的话要比全汉的贵上很多的,各种测试检验标都贴了这么多你就当它是个真的吧 ...

开始会有点怀疑这标签,标签造假也是有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不了,不用拆里面,外面散热片就能看出来

谢谢大佬

网友:
看做工用料必须的真的!

网友:
那两片好像是黄铜

网友:
跟我买的一样,用在星际蜗牛上,看做工应该是真的。不过噪音挺大。

网友:
山货才不会舍得用这么多的散热片

网友(2019-09-20):
看做工应该是真的。

网友:
目正,山货小厂敢这样用料,造价必然比大厂正的还高,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