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大金空调的外机启动电容,日本指月

楼主(2019-08-08):
7年的大金空调入门级的,外机风扇是普通交流定速的,转起来速度慢不正常,2uf启动电容换了一个就好了。题外话,这个机器是家里3台大金里面最年轻的12年产,还有两个分别是09年11年运行正常。这个机开始报u0缺制冷剂,就找大金售后,师傅来放空重加之后依然不制冷,就又叫来了。售后就是售后拿工资的,说室外机风扇不正常就把加制冷剂的钱退了(私人维修肯定不可能),说风扇不正常,可能要换风扇电机报价800这个就肉疼了,想说自己先看看。一看是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入门级不算算变频),这个自己可弄了,万用表测电机正常,拆板,换电容之后正常。闲来无事今天拆了这个怀孕薄膜电容。原厂日本指月,指月还是差点,板上还有个20uf的松下,查容量两个表一个显示18,一个显示12,去他的没管。指月换nichicon就这样了。开始没拍照将就一下吧,日产指月。

楼主:
手机发帖貌似只能传一张图,壳子树脂全部灌满,好硬,这个力量应该是很大了,里面做工还是可以的,家电维修论坛有个帖子说修大金控制板坏的也是指月电容,看来还是松下好,第一次看到怀孕的薄膜电容,记录一下

网友:
外机工作条件差,温度高

楼主:
看到有的帖子写的,国产电容失容是因为掉铝薄,这个损毁是因为高温,就这个单方面的工艺还是好一点,外机太难爬,不敢用国产,不想再爬一次了,腿都软了

网友A:
7年就出毛病~~~~我1300买的科龙的 九年了都还很好

网友B:
主要看空调外机的环境,如果太阳爆嗮的气候下就差不多,没有阳光直射就好太多,我海尔的08年的到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正常工作,除了能耗略差,毕竟老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空调外机的环境,如果太阳爆嗮的气候下就差不多,没有阳光直射就好太多,我海尔的08年的到现在什么问 ...

10来年 每年都太阳暴晒   有时候看人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年就出毛病~~~~我1300买的科龙的 九年了都还很好

这个也不一定啊,这个是三个里面最年轻的,相反两个年级大的都还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空调外机的环境,如果太阳爆嗮的气候下就差不多,没有阳光直射就好太多,我海尔的08年的到现在什么问 ...

海尔是让我全部买大金的理由,最开始的一台海尔每年都是坏的,每年,每年。。。。。。。后来就全部大金了,不过低端机器也就这样,还不是全直流变频,不过要是全直流的话 我也没有能力去搞直流变频电机了

网友:
日本货也不强,

18年前的国产空调今年才换了风扇电容加压机电容。

网友:
大金我没有用过,我有一朋友10几年前7台大金变频(2台柜机),这个7,8年陆续坏了3台

网友C:
看来是价钱决定质量,洋品牌也不例外,大金入门级的空调价格应该也比国产品牌贵不少吧,我家的春兰空调,07年1999元买的,现在12年了,无修无加过制冷剂,现在制冷依然给力!

网友:
 我家24年的威力1.5p机,屋顶直晒,机壳都烂了,依然制冷杠杠的 电容都没更换过。。。 电器这类东西没法说。。。幸存者偏差 范围有点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价钱决定质量,洋品牌也不例外,大金入门级的空调价格应该也比国产品牌贵不少吧,我家的春兰空调,07 ...

当时是4600买的,大金对面是电机,电机那个女销售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比大金贵100?他来句你不是来买空调的你是来闹眼子的,我就当着他的面在大金里面买了一台,后来才知道武汉的大金,三菱电机是一个代理,我是不是上套了

时隔3年,再战大金空调: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7028-1-1.html

网友:
外机工作环境太恶劣,只要你开空调了,外面不是特别冷就是特别热,个人觉得坏个电容倒还可以,曾经遇到过压缩机卡缸,那一个叫悲催了,拆的要命还没法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