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永久轮子,这样补行不行?(补后续)

楼主(2019-08-08):
本想外出去回收站,永久宝驹前轮没气了,补,3分钟又没了。上楼抄家伙吧。一轮折腾,根部漏了,玩毛啊,我想啊想,拼命想。手上有补胎液,704,玻璃胶,后两者均过期。最后上704吧。印象中有些704韧性很好,固定元件,试过电容引脚拉脱了,电容还粘在壳内。希望我的白704是那种。透明那种不好。玻璃胶说明上可粘不锈钢,没试过,过期4年,也不想去买新了。
看来没谁这样补过了。明天试试还漏不。
另外,换成百度浏览器,一次只能点一张图上传。好烦。

网友:
这种基本就要换胎了

网友:
弹性跟不上轮胎不会脱胶么。。。。

网友:
这个位置很难完全补好,换一条新胎吧

网友A:
这个需要把气嘴取下另处开孔按上,旧孔双层部分剪了,再补上胶皮,其他胶粘补都没试过~大概率不行。

网友:
还是换胎吧,这样折腾太辛苦了

网友:
704这都能补。

网友:
单车真是亮点,许久不见这样的单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把气嘴取下另处开孔按上,旧孔双层部分剪了,再补上胶皮,其他胶粘补都没试过~大概率不行。 ...

这也能想到?牛。起码是个方案。

楼主:
统一回,704本身有弹性,应该够了。某些704很有弹性,我把螺母都包住了。傍晚再去打一层。行不行明天有结果。
刚看了淘宝,13元左右包邮。暂时不买了。

网友B:
内胎拆出来扔了,塞高强度泡沫进去改成无内胎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胎拆出来扔了,塞高强度泡沫进去改成无内胎自行车

有这泡沫推荐么?冲击,必须有点弹性,如共享单车胎

网友:
这自行车的成色。。。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不过如此,LZ刷新了垃圾佬的下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泡沫推荐么?冲击,必须有点弹性,如共享单车胎

听说汽车保险杠里面的泡沫,强度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704天目胶,高流动性的那种,渗透性也好,韧性也好。家里几乎百用。

网友:
车不错,胎换了好

网友:
楼主骑的这是文物啊

网友:
车把还能看到亮的地方,不错了,这后座,三百斤胖子都能拉吧,个人觉得这车可以不用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