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将机顶盒的红外接收头外置,淘宝上一大堆,该怎么选择型号呀?

楼主(2019-08-08):
不清楚该选择什么型号,有什么性能使用要求。
试过DIY做了一个三脚的接收头(淘宝上买了个通用的VS/HX1838B 1838通用一体化遥控/红外接收头 )
但遥控时,却被机内接收头、外置接收头互相影响,遥控距离变得只有半米了,拨出外置接收头就好。

为何会互相干涉影响了,不懂。
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那种型号 IRM-56384 的可以吗?

网友A:
为什么要两个红外接收头?如果双接收必须同个型号。输出用各接一个500欧以上电阻。如果是因为灵敏度低你可以把内置的透光板掏空,接收头紧贴着就是。

网友B:
后面弄个放大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刚好 前几天 改造完   没有你所说的现像   我的外接接收头 还通过5米的网线传输  遥控也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的影响就是  插进外接接收头后  本机的遥控接收 会反应慢一些

网友D:
遮挡机内接收头试试看

网友E:
直接把机内的移出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两个红外接收头?如果双接收必须同个型号。输出用各接一个500欧以上电阻。如果是因为灵敏度低你可 ...

机顶盒藏在电视后面,遥控的红外线接收头就引出粘贴在电视机旁边。
不是灵敏度低,是干涉,麻烦你看贴明白了再想办法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弄个放大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我认为不行,红外线接收头本身就内置有信号放大前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 前几天 改造完   没有你所说的现像   我的外接接收头 还通过5米的网线传输  遥控也是没有问题的

唯一 ...

你使用的红外线接收头是什么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遮挡机内接收头试试看

不行,试过了,挡住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机内的移出来不行吗

拆机比较麻烦,但也不是不能这样做,没有法子只能用这个方法了。

网友F:
用切换开关来控制另加遥控接收头,就没那些麻烦了。
先前为了少被抢一份收视费,就另加一个接收头与三通后的视频线拉到卧室,不在厅里待着时,开关切到外接接受头,在卧室里也看电视.......后来受不了电视里的假话假药假.....直接取消了有线,改用用平板了想在哪就去哪看,不再拨动那个开关也不再受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切换开关来控制另加遥控接收头,就没那些麻烦了。
先前为了少被抢一份收视费,就另加一个接收头与三通后 ...

呵呵,你也是很爱折腾的,我一直就不给一分钱有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顶盒藏在电视后面,遥控的红外线接收头就引出粘贴在电视机旁边。
不是灵敏度低,是干涉,麻烦你看贴明 ...

标题不都写的内置外置么?这不是双接收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都写的内置外置么?这不是双接收头么?

你怎么看标题都不看不懂了?
你小学语文老师是清洁工代课的吗?

明明白白的写着红外接收头外置,是外置啊,麻烦看懂再回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看标题都不看不懂了?
你小学语文老师是清洁工代课的吗?

唉~~心塞啊。不说了,跟本桶水用户差不多。看你发的帖子也就那样了,来个"却被内置接收头、外置接收头相互影响。”

   看来我是没事找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看标题都不看不懂了?
你小学语文老师是清洁工代课的吗?

别人也是好意,和睦相处为上。论坛是交流的平台,相互帮衬才能提高。我多管闲事也可能遭骂,抱歉!

网友:
反正内置接收头不使用了,你把内置的断开不就不存在干扰了

网友:
有些有外界3.5毫米接口的,外接就断开内置了,如果没有就得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看标题都不看不懂了?
你小学语文老师是清洁工代课的吗?

把内置的用引线接出来粘贴在电视机的下边是很容易的事,何必搞的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