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路由器供电口怎么改为DC母口插座那种

楼主(2019-08-08):
小白一个,大神能不能给点思路
这个变压器引出来的 4针 接口,怎么改成常见路由器那种DC母口插座

这个是变压器240伏转12伏出来的

网友A:
正负级都在那了,直接焊接就是了。实在不懂就干脆别动手了,省得烧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级都在那了,直接焊接就是了。实在不懂就干脆别动手了,省得烧坏芯片 ...

中间2针不用管它?只需要用正负那2个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2针不用管它?只需要用正负那2个就可以了吗

量下不就行了,或并或空

网友B:
看2块板子接口有没有丝印,如果4线只有12V就随便改了,如果有3.3 1.8之类的就需要加2路dcdc,意义不大,看电源板很简单的样子,不知道另2跟线干嘛的,多半是2正2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2块板子接口有没有丝印,如果4线只有12V就随便改了,如果有3.3 1.8之类的就需要加2路dcdc,意义不大,看 ...

绝对放心,两两并联的,如果有错,发来给我

网友C:
其实我觉得这种电源比外接电源的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这种电源比外接电源的更稳定!

我也是这么想的,很多12V电源做工都严重缩水。

网友D: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学点基础知识,然后准备点拆机维修基本工具,多实践操作一下再说吧。
主板上写着DC12V。最保险是把电源板拆下来看看PCB走线,然后测量下输出电压和极性。
改成普通DC插座时记得外负内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学点基础知识,然后准备点拆机维修基本工具,多实践操作一下再说吧。
主板上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准备万能表,检测电压,检测正负极。红色不一定是正极的,我遇到过很多这样子的路由器变压器,两条黑并联,两条红并联,但红的不一定是正极的。然后开孔放DC母座,焊接连线。具体操作懂就懂,不懂就多百度看看

网友:
5V的24口交换机千兆我改过。DC母座塑料熔化短路了。后来测一下整机功耗28W左右,电流约6A。

4条线两+两一,电路板并联了的。4线供电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先算一下工作电流,DC座过流再改。

网友E:
我改过一个5V 24口千兆交换机。。DC座塑料融化短路。。
检测一下。。交换机功率28W左右。。电流高达6A。。还有我改的交换机好像红色是-黑色是+,改前记得测试一下。仅供参考

你这个12V的应该好改。。但检测一下整机功耗。。DC座的允许最大电流是否符合。
哪两个线是两+两-,电路板估计一样并联的。。厂家设计4线供电有它的道理的。

网友F:
这电源看起还是不错的,没必要改,除非你打算不要这外壳,要不还多接个电源

网友:
量一下电压啊

网友:
左边那个是硬盘????????????

网友:
打开电源板看了,电源板上的红线的正极是焊道一个地方的,负极也是。这不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过一个5V 24口千兆交换机。。DC座塑料融化短路。。
检测一下。。交换机功率28W左右。。电流高达6A。。 ...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学点基础知识,然后准备点拆机维修基本工具,多实践操作一下再说吧。
主板上 ...

好的,谢谢,0基础,才问这种小白问题。 还是得去多学习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看起还是不错的,没必要改,除非你打算不要这外壳,要不还多接个电源 ...

嗯,后面我也没改了。 之前是有个想法,想拆掉,留主板,这样体积小点。   再后面 要接个硬盘,还是放架子方便,大就大了,没改了,直接放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