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以前制作网线水晶头留下的照片

楼主(2019-08-08):
随便看看而已,工作时没法拍,都是干完活后拍的,不用用手机拍照,清晰度可能不理想。

网友:
还可以,标准做法

网友:
568B标准,做的很专业,赞。

网友:
哈哈以前公司没网线了也是照着百度线序来接的、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网友:
我是一直没遇上用的很好的钳子,有便宜好用的推荐 么。。

楼主:
还真没碰上便宜(100块钱以内的)且特别满意的工具,先后试过exploit二合一(除了精度稍低,还不错,可惜送人了)跟三合一,首工单功能及多合一,宝工单功能,都不太满意。倒是之前有个型号,叫hy-200的,hony做的三合一,还算是中规中矩,可惜现在马家找不到。个人建议,经常做水晶头的,尽可能弄把水口钳剪线,别用网线钳剪,因为好多烂网线是夹铁的,铜也是硬铜,很难剪且特费网线钳,用网线钳剪的话很快就剪得精度不行了。

楼主:
现在懒得折腾工具了,不妨试试首工868E,电话/网线两种功能的,一把才26块钱不到30,再配一把差不多5寸或6寸的水口钳,总共不到40块钱可以应付绝大多数场合应用。

网友A:
线序来接的、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一直没搞懂干嘛要弄个线序。两头还是一样的排列。干嘛3、4要交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序来接的、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一直没搞懂干嘛要弄个线序。两头还是一样的排 ...

因为百兆通信用的是1.2.3.6四芯,而双绞线是成对使用,所以第二线对要被第三线对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