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拉杆箱底脚遗失应急代换

楼主(2019-08-08):
       拉杆箱底脚遗失,没有配件。应急使用木块加工代换试试:

桦木块

对比划线

锯下

切削

打磨修整

继续比对

螺丝孔定位

粘一块黑胶皮

喷涂黑漆

结合面涂胶

安装底脚后的效果

网友:
不错 完美替换

网友:
我来看假木匠冒充钳工

网友:
做的还挺像的。

网友:
楼主不像是去旅行,更像是逃难,把轮子都弄丢了。

网友:
完美替换 更牢固

网友:
厉害,这样也行!

网友:
比真的还耐用!胶皮是自行车内胎?

网友:
钳工,木工手艺都不错

网友:
楼主的手工制作不错,山寨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朋友的这个方法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网友:
中国好木匠,字数.

网友(2020-05-02):
这么大动作就不是应急了

网友(2023-07-27):
桦木好,木质细腻,可以刻印章

网友:
很完美,基本看不出差别

网友:
这木脚抛光上蜡显出原木色,也算是低调的奢华。

网友:
不错不错!感觉比原装耐用!

网友:
能人呀,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