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人来灯亮,人走灯灭,拆解、改造新买的人体感应灯!

楼主(2019-08-08):
『 元作 』人来灯亮,人走灯灭,拆新买的人体感应灯!
          有点红包,撸个人体感应灯玩下 。
一楼:拆解并测试

外观,灯珠一侧

太阳能板一个

背面

拆开

里面一节18650电池不错 。

感应控制灯板

一端接太阳能灯板

一端接LED灯

看看这个控制板

主控芯片无标识

肖特基二极管

控制三极管

开关控制

热释电传感器

测试电池电压

电池是点焊的。

测试亮灯的亮度 ,感觉光线这么蓝?

测试工作电流 ,这小表略有误差,对比测试过,误差0.02

楼下改造测试 。

楼主:
二楼:改造并测试。

       感觉原来的电流有些大。
用不到这么亮的亮度,另太能能供电能力也有限,改造电流小些,好处多多。
研究一下灯板接线 。

断开一根,接万用表 ,测试耗电0.54A  。

十块钱的表测试不准?换块表再测 。
测试电流0.52A

测试电池电压3.03V 。

电压÷电流=电阻
3.03÷0.52=5.8欧。。。这个算出来是电池内阻?
打算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大概7欧左右,结果找到一枚10欧 。

灯板端串联电阻,测试电流0.08A 有些小 ,看看亮度如何 。

焊接上电阻 。

测试亮度 ,大概是原来的几分之一 。
感觉也可以 。灯光没那么晃眼。

扣上传感器,亮度全貌 ,还不错 。

本来加7欧左右电阻就可以 ,这样加10欧限流电阻,使用电流就非常小了 。
原来是520毫安,现在是80毫安。
520÷80=6.5 倍 ,电流缩小了6.5倍 ,效果不错。哈哈
完,谢谢欣赏 。

网友:
多塞几个电池完事啦

网友:
灯具求赠送。

网友:
哈哈,我买了一个做夜灯,直接接个4056上去做充电灯了。。。保留了原来的功能,主要是因为当夜灯拿来拿去晒太阳会忘记,充电就简单了。4056大约3个小时充满亮绿灯,能用几个晚上通宵亮灯。。。。。。

网友:
我是来看人走灯灭的。。。。没见到呀~我以为是用热释放一直动态检测人体,人体离开检测范围后灭灯

网友:
这就不错了,我买的那个就是个假的探头,罩子下面啥也没有,商家态度都是不错,换货加给快递费,想想算了,钱也不多。

网友:
锂电的,好评,不用自己改锂电了

网友:
我买的灯天黑后自动低亮度,人来正常亮,人走恢复低亮。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都山寨的!

网友:
人走茶凉,灯灭没看到

网友:
看图片蓝光挺严重的鸭

网友:
应该换换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改造并测试。

       感觉原来的电流有些大。

看样子还要加块保护板

网友:
锂电没保护板电池坏的快

网友A(2019-09-30):
还不如改1Ω的检流电阻

网友:
这是要变夜灯么?

网友:
也跟风撸了一个,灯太亮了,如果加一块柔光板应该会好很多,灯上面的几个亮度按钮感觉没卵用,家里有院子加人体感应还不错,平时都在室内扔着

网友:
你们买的地址是多少?为什么我搜的都是20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改1Ω的检流电阻

确定这个是监测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