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众车机rns510日版密码无效 附带模块拆解

楼主(2019-08-08):
网上买的密码输入不识别,机器主板没有换修的痕迹,是不是这个版本中国地区不授权破解!!望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机音质好,我的上淘宝密码行

楼主:
某宝上淘了密码,但输入不识别这组密码,问了几家都验证密码没有问题!答复说是把密码串改了;他们也无能为力,想起来论坛有高人,特发帖请教。

网友A:
这个密码是不是写在一个8脚的flash闪存里,焊下来上编程器看看。

网友:
我的是 :00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密码是不是写在一个8脚的flash闪存里,焊下来上编程器看看。

我检查了一下,看到一个型号为12f629的八爪芯片,查了一下是个单片机!不是论坛里的发布eeprom芯片!

楼主:
这个一个一个的试很麻烦,并且输入两次锁一个小时!

网友:
开头不是进入后的收音机画面吗?只有改过密码的才不对。听说可以不拆封条在后视摄像头那插头通讯。只是一般人肯定没必要弄那解码工具。还是找外面解码吧。

楼主:
那个收音机画面是开机时跳出来几秒,然后就是停留在密码界面!谢谢你的建议!我找一找看

网友:
大众车机rns315飘过,早就想换了,不知道换哪个牌子的

网友B:
某宝有退你钱么?看到视频都是自己用软件刷的。另外也可以发送自己的零件编号去让别人帮算,不过是收费的哦,这是网址https://www.onlineradiocodes.co.uk/vw-rns-510-radio-cod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退你钱么?看到视频都是自己用软件刷的。另外也可以发送自己的零件编号去让别人帮算,不过是收费的哦 ...

感谢你的建议,某宝上买了密码后输入时我前后都拍了视频,他们退了一半;你的网站是境外的吧,我问一问他们吧,再次感谢!

网友(2019-09-17):
我可以解开密码,机器要发过来,需要的联系

网友(2020-09-19):
前面的旋钮开关能换吗  我的不能回弹了  按下去后弹不起来  想修或者换

网友(2021-04-17):
功放片功率管型号多少?TDA数字开头的那个

网友:
我还有一个07年明锐的原厂的车机在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