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校表用精密电容

楼主(2019-08-08):
玩物丧志几年来,手头无论是买的标准电阻还是用精密电阻DIY的校验用电阻已经基本够用。
但精密电容不好找,最近得到几个不错的和手头已有的对比下。
原有的0.5uF密封精密云母电容,来自拆机电容箱,DIY了外壳
Cp=0.4992uF D=0.0007 @f=100Hz

Cp=0.4989uF D=0.0005 @f=1kHz

Cp=0.4991uF D=0.0020 @f=10kHz

新整来的0.5uF密封精密金属化聚苯乙烯电容,频率特性和精度更好,损耗更低
Cp=0.5001uF D=0.0001 @f=100Hz

Cp=0.5000uF D=0.0001 @f=1kHz

Cp=0.5000uF D=0.0002 @f=10kHz

网友A:
精密电容确实不好找,找到也算不便宜,我这里只有0.5% 的CB10  聚苯乙烯电容!相对还便宜点!而且都是小容量的!不过这种电容不做标定也足够校准普通万用表了!电容本身国家标准就很低,万用表测量电容的误差一般也都比这个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电容确实不好找,找到也算不便宜,我这里只有0.5% 的CB10  聚苯乙烯电容!相对还便宜点!而且都是小容 ...

cb10其实已经很好用了,但容量偏小,万用表测电容的原理一般是充放电法,再考虑导线影响,其实更适合测容量大些的电容,现在手头已经有了1000uf级的,再把100uf和10uf级的搞到就算告一段落了
1200uf

2uf

网友:
新整来的0.5uF密封精密金属化聚苯乙烯电容
给几个特写看看,什么样子的

楼主:
再上1颗1uf的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cb10其实已经很好用了,但容量偏小,万用表测电容的原理一般是充放电法,再考虑导线影响,其实更适合测容 ...

确实,容量太小,低端万用表有的都测不出来!容量稍微大点的就贵很多,好在,万用表测电容精度没那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容量太小,低端万用表有的都测不出来!容量稍微大点的就贵很多,好在,万用表测电容精度没那么讲究 ...

福禄克15/17B+需要100uF电容校准,这个值的云母电容,聚苯乙烯电容,聚丙烯电容都很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福禄克15/17B+需要100uF电容校准,这个值的云母电容,聚苯乙烯电容,聚丙烯电容都很难找 ...

一般人还真难以忍受福禄克15/17测电容,龟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还真难以忍受福禄克15/17测电容,龟速!

看来是我脑子慢,一般来说我分析问题的速度比表慢得多

楼主:
废品价,认识这老古董的不多,看着外观不怎么样但这玩意可是特军品

楼主:
再来一只补偿了的

楼主:
最后看一下万用表的测试结果吧

网友B:
聚苯乙烯电容精度0.5%价格便宜

淘宝上有卖日本双信0.25%的云母电容,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苯乙烯电容精度0.5%价格便宜

淘宝上有卖日本双信0.25%的云母电容,价格贵

性能和价格关系不大,淘宝上的聚苯乙烯基本上是国产的七八十年代的库存,所以便宜到只要几块钱。你要是看到美国产的价格就知道这些便宜到近乎白送了,相比之下双信的云母价格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苯乙烯电容精度0.5%价格便宜

淘宝上有卖日本双信0.25%的云母电容,价格贵

我原来那个用作校验电容的就是云母,性能不是一样的工艺不好直接比较,但优劣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云母电容虽然稳定温度系数还是偏大了,聚苯乙烯不但稳定,温度系数也低,聚苯乙烯退出日常领域不仅是因为体积和成本更是因为最高工作温度只有80℃,无法满足波峰焊更别提回流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性能和价格关系不大,淘宝上的聚苯乙烯基本上是国产的七八十年代的库存,所以便宜到只要几块钱。你要是看 ...

0.25%毕竟不是盖的,很少见的, 0.5%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5%毕竟不是盖的,很少见的, 0.5%多的是

几百pf的用在震荡电路可以,校表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百pf的用在震荡电路可以,校表用不上

实际上电桥的精度是2头低中间高,如果2头的精度都做的不错,那么中间肯定更好,所以用小电容或者大电容较表更有意义, 小电容的话,几p-几千p最合适(如果考虑频率的话,应该准备几个高精度电容), 其中100k的精度都会明显下降

0.5u非常不合适,因为在不同档和不同频率组合下都处于精度相对较高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电桥的精度是2头低中间高,如果2头的精度都做的不错,那么中间肯定更好,所以用小电容或者大电容较 ...

这本身就不是校准电桥用的,这个是平时校准万用表的电容档用的。
但即使电桥也不是只校2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