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TV桥接问题

楼主(2019-08-08):
各位好,我家宽带是联通200M,带IPTV,光猫和主路由(K2P刷的H大老毛子)在客厅电视位置,书房到客厅光猫没有网线,是用的副路由K1(H大老毛子)桥接的,现在想把客厅的IPTV盒子拿到书房看电视,不知是否可行?如可行具体主、副路由怎么设置,请大家指点,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听别人说过,光猫的IPTV插路由的lan就行了,路由出来的就能看iptv了,没试过,老毛子估计里面好像也有iptv的设置项,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别人说过,光猫的IPTV插路由的lan就行了,路由出来的就能看iptv了,没试过,老毛子估计里面好像也有iptv ...

谢谢回复,我是想在无线桥接的副路由下接IPTV盒子看电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想在无线桥接的副路由下接IPTV盒子看电视。

没毛病啊,插主路由lan相当于交换机了,老毛子固件有设置的地方,这样主路由有线无线都能用IPTV了,还怕下级桥接没有吗?
还有一个办法,电力猫

网友B:
估计有些难度,一般vlan配置有线端口,无线一般做单一端口配置,可以去搜搜独臂看iptv设置,配置vlan试试,有线肯定是没问题的,无线共用估计悬,不行iptv单独走一个ap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有些难度,一般vlan配置有线端口,无线一般做单一端口配置,可以去搜搜独臂看iptv设置,配置vlan试试, ...

谢谢回复,单独走ap路由怎么连接和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单独走ap路由怎么连接和设置呢?

接个路由器,路由器lan口接光猫iptv口,盒子搜这个路由器的无线,连接上应该就能看,当然路由器的dhcp要关掉,要是光猫支持开启iptv无线也可以直接使用光猫的无线,看实际情况,没用过联通的,要是跟电信一样单独走光猫iptv口看电视的这种方式没问题,记住关路由器的dhcp

网友:
我的也是联通200m宽带,免费iptv,b860a v2.1a的盒子,插光猫路由一体上任意一lan口都可以看iptv,在设置中打开wifi,也能看,把盒子移到卧室也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
交换机。什么线口都是iptv

网友:
百度一下:单线复用,有教程的。
设置好后,无论是无线和有线网络,都可以达到IPTV和上网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