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XT量产后断电不认盘

楼主(2019-08-08):
各位,我有一个256G SSD固态硬盘,主控是SM2258XT,连接电脑不认盘指示灯不亮,短接后可认盘,开卡成功,可是断电后重新连接电脑依旧不认盘灯不亮,如果开卡成功后不断电,拔掉数据线重接,可认盘可格式化可读写,只要一断电就回复到原来的不认盘。用镊子碰一下晶振引脚,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盘,但指示灯不亮,用镊子碰稳压IC的右下脚或边上电容一端(如图红圈位置),指示灯亮,设备管理器中也能看到盘,拿掉镊子后灯还是亮的。更换了晶振和稳压IC,现象一样,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固态硬盘就怕突然断电,已经看到好几位坛友因为这个掉盘了

网友A:
dcdc是什么型号sy还是eml?

网友B:
如果没猜错应该。 晶振电路引发的这个故障,看看R1 R2这2颗电阻有没有空焊,

网友C:
这是典型的电容容量改变导致晶振工作不正常的现象,镊子碰一下,电容量恰好能使晶振起振,就认盘了。解决方法是换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典型的电容容量改变导致晶振工作不正常的现象,镊子碰一下,电容量恰好能使晶振起振,就认盘了。解决方 ...

你好,请问电容是要换大还是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是什么型号sy还是eml?

你好,DCDC是指那个稳压IC吗?它上面印的是:LD7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应该。 晶振电路引发的这个故障,看看R1 R2这2颗电阻有没有空焊, ...

R1 R2重新加焊,没有效果,通电时晶振有起振

网友:
L103电感多少V?

楼主:
1V,把FLASH拆了只上空板可以亮灯,把FLASH上到反面也可以亮灯,但无法开卡,测试不过

网友D(2020-05-16):
请问楼主的硬盘修好没?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现在故障是不认盘,不知从何下手,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20-07-08):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硬盘修好没?我现在手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现在故障是不认盘,不知从何下手,请大家指教一下 ...

应该是有一块FLASH有问题,现在只接一个FLASH,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