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明基(BenQ)MP515

楼主(2019-08-08):
朋友一台明基(BenQ)MP515,使用时画面出现横纹,图像不完整,上半部分图像正常,下半部分出现横纹。第一次试着修投影仪,感觉电路出故障的几率很小,应该是哪里接触的问题。试着修修看吧

铭牌

打开盖子下面是灯泡,上有个螺丝,拧开可以把灯泡拿下来

主板

拿掉主板

主板

镜头

带散热组件的镜头

电源板

散热风扇

镜头与主板连接的金手指,大家发现问题了没有?

金手指上有氧化后的锈迹,找一块橡皮,擦拭干净装回

打开上盖,各个板子都加有屏蔽罩

网友A:
金手指搽了下就好了么?不然就得换dmd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搽了下就好了么?不然就得换dmd了吧

橡皮擦拭后问题解决,修好后已经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橡皮擦拭后问题解决,修好后已经用了快一年了

投影效果挺差的,去年弄了个玩了几天,还不如直接看电视,就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效果挺差的,去年弄了个玩了几天,还不如直接看电视,就是大

投影效果还行,主要是搞培训用,不做娱乐

网友:
涂点凡士林上去

楼主:
手边没有凡士林,在就是修好后没有再犯病,就没有理会它

网友:
牛掰,恭喜修复

网友B:
12年别人给了一台新的515,自己家里用不上就一直闲置,三年后开机发现投影很多黑点,烧一会就消失了,又过1年,黑点越来越多,开机1小时也只能去掉一半,只能换DMD,奈何280元的价格有点不舍得下手,后来告诉朋友可以送他,唉。。。他还没来拿东西就先买好了DMD,然后跑过来让我装好才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年别人给了一台新的515,自己家里用不上就一直闲置,三年后开机发现投影很多黑点,烧一会就消失了,又过1 ...

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