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杂牌手电钻 使劲钻冒烟了

楼主(2019-08-08):
杂牌手电钻 使劲钻冒烟了 是需要换电机吗,感觉好像要添柴火

网友:
估计换碳刷就好,前提是转子触点基本完好,因为过热很可能碳化固定材料造成短路。

网友:
杂牌也就三四十元,重新买一把就是了

网友:
玩具的东西,扔掉了,伤神

网友:
换个无刷的就好了

楼主:
东鹏的时候买的时候好像讲价250元到手 买了个万宝至电机 准备换上

楼主:
这款电池 挺一般的 又买两块12v的30元

网友A:
估计楼主堵转把这个起子机搞死了.
要么经常拧自攻,而且不用扭力调节,堵转次多,时间长
要么经常低速钻金属孔...低速堵转
要么用在了这个起子机不合适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堵转把这个起子机搞死了.
要么经常拧自攻,而且不用扭力调节,堵转次多,时间长
要么经常低速钻金属孔 ...

真的是这样 之前不懂 拿他当冲击钻使 钻混凝土

网友:
你这不是使劲冒烟而是没劲冒烟,转子线圈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重绕转子吧。

网友:
我买的辣鸡货也是这样,拆开清理了换向器也不行,拆散扔了

网友:
买个550电机换上吧!不过单买电机+运费,又得大半个电钻的钱了。
考虑到随时可能出问题,我是29元充电钻直接买了俩,不仅是双电池,所有部件都成双。

楼主:
电机有那么贵吗,我在某宝买挺便宜的啊 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B:
550电机,带齿轮15.58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电机,带齿轮15.58包邮

对啊 没那么贵 换上了 比以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