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不开机的显卡在pci-e x1正常运行

楼主(2019-08-08):
老早就坏的7750,今天买到gtx650到了,发现也点不亮!
迷迷糊糊中记得有人把pciex1的边框割掉拿来插显卡,然后就找了个有4个pcie的板子割了其中一个。然后插上显卡居然顺利运行

分数2.6w和网上其他版本一样!
然后换上坏掉的7750...居然也能用了

然后贴胶布,

在pciex16里也能用~不过显卡风扇好像不能调速了,一直都是满速...
就想问问各位高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ps:被没护罩的扇叶把手指甲都弹断流血,飞出来的叶片把另一只手手指都划了一道口子唉

网友:
那样是不是性能要下降了!

网友A:
性能肯定是比较差,有一定可能是显卡主芯虚焊了,部分pcie通道触点虚焊挂了,但x1的最前一条没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肯定是比较差,有一定可能是显卡主芯虚焊了,部分pcie通道触点虚焊挂了,但x1的最前一条没挂。 ...

现在能用了,娱乐大师跑分下降3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