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大家早,这个板能改数字钟不

楼主(2019-08-08):
清理杂物,翻出十几年没动过的一些仪器配件,上面带数码管,想想做个数码管的时钟挺好看的,芯片的W78E588—40,但是没有这方面的技能,单片机也是刚刚了解一丢丢东西想动手不知从何动起,各位能不能提点建议,再不大改动的前提下,做出时钟,

网友A:
这是什么仪器,数码管还带冒号的,估计会不会直接就自带时钟功能?

网友B:
可以的,看样子硬件都不用动,论坛很多例子,楼主学下51,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仪器,数码管还带冒号的,估计会不会直接就自带时钟功能?

本身是带倒计时功能的,时间到了读取数据输出到打印机,以前经常用,时间太长忘了,好像最长一小时倒计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看样子硬件都不用动,论坛很多例子,楼主学下51,应该能搞定。
...

基本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入手,从什么开始学呢?话说这是不是51单片机

网友:
从c语言开始…

网友C:
外围这么多芯片,不知道干嘛的,好像不是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初学还是不建议直接用这板子折腾,还有这单片机下载固件的方法简单么

网友:
没基础初学者 不建议这样

网友D:
这个winbond的片子烧写不是业余能搞定的哦

网友:
去折腾这个板,不如自己买一块51芯片,比如stc15w408as之类,不到3块钱,再买一块数码管,自己焊接。加邮费都不用10块钱。

楼主:
好吧,放弃了,拆了当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围这么多芯片,不知道干嘛的,好像不是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初学还是不建议直接用这板子折腾,还有这单 ...

78E58输出三线串口数据到MAX7219驱动的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winbond的片子烧写不是业余能搞定的哦

引脚完全兼容STC89C51,可以插片STC的51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