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卫生间LED吸顶灯

楼主(2019-08-08):
这个吸顶灯原来是欧普15W节能灯,后来换上了LED 灯,用了几年烧了后,换上去年9月1.1元优惠购的这款德迈24W实测15W LED灯,不到一年就烧了,低压电解直接爆了,有两个灯珠也烧了,手头没有250V3.3U的电解,换上一个400V的,反正盒子能够装入就行了,换上后正常使用,但不知道能够用多长时间。

网友:
买一套论坛里的飞利浦20w灯板带控制器装上去,

网友A:
2个坏灯珠不短接也可以亮的?

网友:
摊上5块一个方型LED浴室灯,只是不喜欢那种光

网友:
应该撸9.9的美的

网友B:
看来是驱动发热大导致的

网友C:
换耐高温的电容,否则估计还是会爆

网友:
冲凉房用那种罐胶防潮的电源好些,如果有吊顶用平板led灯。

网友:
这个要降电流用的否则坏的超快。

网友:
这种灯板太窄了,散热不好

网友:
铝基板面积太小,灯珠密度太高。不加强散热,怎么都得热死。。。

网友:
只要散热好就行

网友D:
15W这点铝基板散热是个问题,估计灯珠和电容都是焖烧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坏灯珠不短接也可以亮的?

换了两个上去了,不然亮不了。当然短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驱动发热大导致的

有道理,这个电容靠近磁芯,烤着了。

网友:
坏了那排灯珠全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耐高温的电容,否则估计还是会爆

这个电容也是105度的,只是不知道质量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W这点铝基板散热是个问题,估计灯珠和电容都是焖烧坏掉的

这个灯基板设计应该是装在吸顶灯铁质底座上的,这样就不会有散热不够的问题,但DIY时都是用磁铁吸在底座上,所以散热就有些不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基板设计应该是装在吸顶灯铁质底座上的,这样就不会有散热不够的问题,但DIY时都是用磁铁吸在底座 ...

所以尽可能用螺丝固定在底座上,最好抹上导热硅脂

网友:
电容可以接长点脚,离发热的元件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