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外面修理厂不靠谱 丰田系的发动机 装了个 大众的机油滤芯~~

楼主(2019-08-08):
这不是 6500买了个 金杯  一手车 原车主是 广告公司的 就拉拉广告板   2012年9月的 国四的车

这不是开回来了  开了气门室盖看了下 脏死了 估计用了假机油 全是 像饼干渣一样的积碳   我家另一个 2年前买的福田风景 也是 6500买的 国四的车  虽然车况差但是 气门室盖打开非常干净 什么脏东西都没

这打算擦擦 气门室  仔细一看  机油滤芯也装错了  这个车 是丰田3Y的发动机  就是比4Y排量小   实际型号4G19

机油滤芯应当是  491的  而用的机油滤芯 竟然是大众的   适配 奥迪100 捷达 桑塔纳的

这修理厂也太不尽心了啊   这也不是啥少见的型号滤芯 也这么乱用啊

网友:
能够自己动手 就自动弄吧

网友A:
高级车的配件给你还不知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车的配件给你还不知足

说的好像 捷达 桑塔纳多贵一样  我这金杯落地价 新的貌似比 捷达 桑塔纳还贵 ~~~

网友B:
有什么嘛,这个螺丝尺寸,法兰面配就可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嘛,这个螺丝尺寸,法兰面配就可以装

不过捷达的机滤比 这个要小点 也就是说 要提前更换机油滤芯了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捷达的机滤比 这个要小点 也就是说 要提前更换机油滤芯了呗

和机油一起换,总不致于中途换次,长一二千公里换也没什么大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机油一起换,总不致于中途换次,长一二千公里换也没什么大事的

反正我换原配型号 原配的也不贵 OFA的才5块 豹王的9块 原厂原装的也就12

网友C:
当年在修理厂的更换机滤的标准就是丝扣一样就行能拧上不漏就是配套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废机油擦擦 您的车修好了

网友D:
看标题就知道是491被干上b5滤芯了。3y倒是没摸过。
以前老板491滤芯没了就是b5滤芯干上去,又不是什么高精密发动机,再怎么说,小车滤芯精度设计不比货运车差吧?
话说回来,不要全怪修理厂乱用,你金杯车别乱找路边摊修,可以去找4s啊,肯定没捷达滤芯,是不是。路边摊就是这样,牙对,密封圈能压住,不翻车就行。要么就是调货,等一两个小时,然后某些车主又在那bb闹事了。以前老板进三菱一款滤芯,本田三菱现代全部一起用,什么事都没有。
劝论坛某些高手还是自己买配件全程自己动手,要么跟修理店讲好怎么怎么做,愿意出钱,要不个个都是事后诸葛亮,赛过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就知道是491被干上b5滤芯了。3y倒是没摸过。
以前老板491滤芯没了就是b5滤芯干上去,又不是什么高精 ...

所以二手车买来就是自己折腾  这车刚买的二手的 回来自己拆了整整  总是漏防冻液 估计问题找到了 就是暖风水管装歪了  法兰漏水  实际是暖风水管不合适 较劲呢

还有漏机油  跑1000公里少1半机油  估计是 火花塞隔热套和 气门室盖漏  这是 4G19发动机  应当是 3Y 其实就是排量少点 和 4Y  491除了缸体   连缸盖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就知道是491被干上b5滤芯了。3y倒是没摸过。
以前老板491滤芯没了就是b5滤芯干上去,又不是什么高精 ...

小车发动机 滤芯比较小  过滤容量有限 不过 这个捷达的也不小了  他们还有用更小的滤芯替代的 我的意思是  491的铝线按理说好找 没必要替代  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在修理厂的更换机滤的标准就是丝扣一样就行能拧上不漏就是配套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废机油擦擦 您的车 ...

不明白 机油滤芯 汽油滤芯这种玩意为啥不通用   点火线圈貌似很多车都通用 我这491的发动机点火线圈和 五菱啥的一样的   这种零件通用的话  以后 生产成本更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机油滤芯 汽油滤芯这种玩意为啥不通用   点火线圈貌似很多车都通用 我这491的发动机点火线圈 ...

通用的应该都是国产车用的配套发动机导致的  我记得用的最多的就是三菱发动机  很多国产车都用这个   汽滤很少通用  不过机滤很多都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年在修理厂的更换机滤的标准就是丝扣一样就行能拧上不漏就是配套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废机油擦擦 您的车 ...

其实不同车上的油滤长度不一样,也就是流量不一样。另外油滤旁通阀的开启压力也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同车上的油滤长度不一样,也就是流量不一样。另外油滤旁通阀的开启压力也不同。 ...

哈哈这是规定数据   我原来修理厂旁通阀掉了直接搞出来继续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是规定数据   我原来修理厂旁通阀掉了直接搞出来继续装

看来是 比较少见的机油滤芯吧  否则真心没必要折腾  副厂的 品牌的机油滤芯多便宜啊   491的  480的机油滤芯我买了好多  金杯福田 和 奇瑞的   卡卡买特价2元一个包邮

金杯的 副厂的 OFA的才5块  我都平时买豹王的 9元       最近买了 MANN的滤芯  奇瑞的13块包邮 天猫养车官方店的

感觉如果不是特殊型号真心没必要凑合 到时候 加大发动机磨损  不过对于修理厂来说 磨损快才有生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 比较少见的机油滤芯吧  否则真心没必要折腾  副厂的 品牌的机油滤芯多便宜啊   491的  480的机油 ...

还真不少罕见的就是垃圾修理厂定制的机滤  进货价格貌似两块多 质量肯定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发动机 滤芯比较小  过滤容量有限 不过 这个捷达的也不小了  他们还有用更小的滤芯替代的 我 ...

捷达滤芯流量不算小,因为同滤芯有1.8T机型,多个增压都能压得住,自吸还有问题?
有更小的,同牙同法兰,是后期1.6L/1.4T宝来捷达那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