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BG3JJT改装GP88为桌面小电台

楼主(2019-08-08):
前几日BG3JJT大哥请我帮忙改装一个GP88,于是让他买好配件,可是他居然是按照我改装的电台买的配件,盒子都是一模一样。。。
大哥,这种一体式盒子很难安装丫,为啊不买成分体式的呢?而且大哥买的手咪,虽然与我的一样,但是内部只有6条线。。。。只要临时取材,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了一条视频线,用视频线改了。然后动手,一个多小时改装完毕,但居然声音不对,。。。拆下主板,一测量,MIC.SPK对地短路。算了,修是没心情的,毕竟20元的机器,找出我的一个主板,以前DIY中继的,没功放,把他的主板功放拆下来,重新安装上,继续改装。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才搞定,当然晚饭由BG3JJT大哥请客哈。

两个主板

拆下上面的功放

清理焊点

涂硅脂

焊接在好的主板上

测试正常

清理座子

焊接馈线

手工DIY的信道显示控制板

开孔安装

飞线

完成

手咪改装完成

测试正常

信道控制

他的机器与我的机器对比

后面

前面

第二次做这个机器有经验了,所以只打了三个洞,还可以哈

楼主:
写频这次偷懒了,没用DOS软件,直接用的 win下软件,破解版的支持xp win7 32位,64位

他要写的频率忘记截图了,就这样吧

网友A:
我有一个gp3688能不能行啊?

网友:
楼主:win的软件可否分享?

网友:
体积看着真小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gp3688能不能行啊?

可以改,一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
信道显示数码管歪了

网友:
蛋兄玩得越来越遛了
口水一地啊

网友:
这个刁诈了

网友:
无线电发烧友?

网友:
我擦,牛B牛B,把写频软件用网盘发上来呗,这里是bh6pha,VY73

网友:
我还有个GP88,电脑坏了就一直吃灰了
这里是BI8BJN

网友:
这才是无线电的日常操作,自己动手才有乐趣

网友:
BD7KLE
上来报道!同问软件地址!

网友:
CQCQ,需要WIN的写频软件。

网友:
搞不到了,自己破一个

网友:
楼主干的不错!!  我也喜欢折腾老手台, 特别是摩托罗拉的GP88 与 88s, 可玩性很高。

我做的DTMF遥控转发台,双向的。可以遥控GP88, 88s转16个信道, 但是还是太少了点, 光深圳就不下100个中继台, 还不算黒着用的, 要是算上的话至少200个以上。再加上东莞,惠州一带的, 起码500个中继台。。。

网友B:
愣是把一个手台搞成了一个台机,也是少见,还差一个功放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愣是把一个手台搞成了一个台机,也是少见,还差一个功放单元

以前做过大功率的,老站有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