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朗科U905 256GB读取速度只有60几MB怎么办?

楼主(2019-08-08):
149京东入手的U盘拆出来就有铁锈,朗科这么秀了么现在?

这写入速度还能接受,这读取速度怎么回事?再差的3.0U盘也有100MB/S吧?

这种SM3269AB这种啥闪存也不知道的,能量产么?量产能解决这种问题么?

网友:
真舍得啊,这个价格不错了,我当时买的 USB SSD都要600块钱呢

网友A:
这速度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很正常啊

读取速度明显不正常啊,现在还有第二个USB3.0的U盘速度低于100MB/S的?,就是那种写入10MB/S的3.0U盘读取速度也有100MB/S啊

网友B:
你chipgenius的图和跑速度的图是同一时刻截的吗?看你chipgenius的图,显示插在usb2.0的接口上,但读取63M又超出了usb2.0的上限。
换个主板自带的usb3.0口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chipgenius的图和跑速度的图是同一时刻截的吗?看你chipgenius的图,显示插在usb2.0的接口上,但读取63M ...

ChipGenius是插2.0上面的,测试速度时是3.0

网友C:
这速度没什么问题,朗科大部分U盘用的是你懂得闪存,为了确保寿命会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没什么问题,朗科大部分U盘用的是你懂得闪存,为了确保寿命会限速。 ...

读取速度也要限制么?读取数据不是不损闪存的么?只有写入的时候才会损坏闪存吧?对写入速度我是觉得挺正常的,可是读取速度是真的不正常

网友D:
用的3268+黑片工具,还是TLC,能快就是见鬼了

网友:
先把4k对齐一下,本身速度就不快的。

网友E:
3268+TLC。你说能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68+TLC。你说能快吗……

人家说的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3268+黑片工具,还是TLC,能快就是见鬼了

这个不是三星的TLC么?不管怎么说 这读取太慢了啊才60MB/S,不管什么片,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读取速度低于100MB/S的3.0U盘,这是第一个

楼主:
U盘已经坏了,经常不认盘了!还没7天,退货了

网友:
你的U盘没有4K对齐发挥不出3.0应有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