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炬为USB负载超压使用故障处理

楼主(2019-08-08):
测试电源时忘记了限压21V,结果超压了。只要上机风扇就转,而且还有零点几安的底数,指示灯也闪烁不正常。旋钮加大负载量看似也能正常用,但是摸到降压芯片烫手,测量电容短路,拆下芯片后短路消失。

然后在某宝上订了两片的芯片,收到货焊上,测试正常使用。

芯片是18V的DC-DC,尽量不要超过吧。
end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换个高压的

网友B:
我的也超压坏了,具体测哪些元件?

网友C:
人家就是给qc上限20v准备的,你超压去用。。。

这天儿穿个大裤衩子都热的冒汗,你还穿仔裤

网友D:
这个负载到底是多大功率?连其他东西买的旧货,问商家说是总功率35w,前几天我用它测试了一个PD45充电头,20v2.25A,短时间貌似没啥问题,大概十多秒钟吧!

网友E:
恭喜修复,哈哈,要是换高压的芯片引脚还不一定兼容,换原配的就够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换个高压的

还是按原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超压坏了,具体测哪些元件?

一般直接换芯片就行。我是测量芯片旁边的电容短路,堆锡去掉芯片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就是给qc上限20v准备的,你超压去用。。。

这天儿穿个大裤衩子都热的冒汗,你还穿仔裤 ...

看哪儿呢!看哪儿呢!?热了,开~空~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负载到底是多大功率?连其他东西买的旧货,问商家说是总功率35w,前几天我用它测试了一个PD45充电头,2 ...

应该是看mos的功率和芯片的功率吧,这就不太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修复,哈哈,要是换高压的芯片引脚还不一定兼容,换原配的就够用啦

非常赞同,原设计

网友:
好高级的负载。。。

网友:
心灵手巧,华佗再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直接换芯片就行。我是测量芯片旁边的电容短路,堆锡去掉芯片再测。 ...

买元件的店PM下谢谢,我也换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元件的店PM下谢谢,我也换下来试试

某宝搜pt1102,最便宜包邮那个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搜pt1102,最便宜包邮那个就是

多谢 字数字数

网友F:
朋友真的是心灵手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真的是心灵手巧啊!

这应该形容女人的吧

网友:
看来没有过压保护,这个还要在完善

网友:
电压余量设计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