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DIY

楼主(2019-08-08):
大家知道这款电源的短接启动方法吗,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A:
  肾亏导致手抖,手抖导致图像重影。

网友:
都糊了,先别捣鼓了,换个手机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肾亏导致手抖,手抖导致图像重影。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感觉近视变老花

网友:
我知道脱机启动是吧

网友(2020-02-09):
闲鱼上有卖的   可以搜索  联系卖家问下脱机启动  不过好多卖家都是你不买他的东西他不给你说

网友:
黑色与绿色短接就可以启动了,检查各线的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