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一下空调管包着的那个黑色保温面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9-08-08):
换保温板 想买就空调管那个保温材料 不知道叫什么 以为是三元乙丙 结果收到三元乙丙后发现不一样 三元乙丙好臭 请问空调管的那个是什么材料

网友:
橡塑保温棉

网友:
那东西隔热还耐热。烙铁烫不化。我打算包电池放机舱内。

网友A:
直接到冷气配件店,说买空调保温买个2分3分的,几块钱1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到冷气配件店,说买空调保温买个2分3分的,几块钱1条

要的是板子 不是管子 管子随便就能买到 板子只见过有用的 没见过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是板子 不是管子 管子随便就能买到 板子只见过有用的 没见过卖的

大一点店都有保温板的

网友:
看了下收藏夹的空调铜管。。只写专用保温管,B1级,橡塑绝热材料,隔火阻燃,
黑色的通常这样写。。

白色双层的是写,外层XPE材料,内芯为EPE材料,物理发泡

还有不同环境可能不一定能用。。。别盲目大量购买
你搜  橡塑保温板,试试

网友:
三元乙丙是纱窗压条。。。那种黑色星形状的压条
以及花洒的连接软管里面会是三元乙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