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台佳能IR2030复印机(更换定影膜)

楼主(2019-08-08):
有好长时间没发帖了 发现网站都更新了
废话少说 客户打电话报修一台佳能复印机 故障描述打出来有褶皱 褶皱处字体不清晰
先上图,(为了方便观察 涂了些粉 )

通过这张纸能看出来 褶皱出现在纸张的下半部分

上型号 佳能 IR2030

看了一下计数器 总共打印了26w+张

打开侧盖 看定影部分 能发现定影膜已经变形了 正好对应打出来的褶皱部分

开拆 取下侧盖的几颗螺丝

拿下侧盖

上边写着出厂日期 09年8月20日

拆下定影组件的供电部分

拆下定影右上方的侧盖螺丝

拿下侧盖 拔下两根排线 注意不要用蛮力 很容易拔断

拆下定影固定螺丝

拆下定影左侧固定螺丝

拆下定影前壳

拆下前壳后 继续拆下定影的最后一颗固定螺丝

拆下定影供电线保护盖 (取下后 把定影从侧盖缝隙中抽出来 定影组件就能拿下来了)

拆下来的定影组件 特写

观察鼓芯边缘部分有轻微磨损 但不影响使用 不必更换

鼓芯磨损程度还可以

分离定影 定影膜白色块特写

对应的感应器(用于检测定影膜是否运转)

拆下固定加热陶瓷片的螺丝 取下已经损毁的定影膜

在加热陶瓷片上涂上导热硅脂 使热量更均匀的传导

新的定影膜装上 一定注意白块的位置 不要装反了 不然机器会报错

安装过程省略

直接看效果

背面 打印无褶皱 效果完美

最后的特写 维修完毕 有问题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不喜勿喷

楼主:
不知道为啥 在手机上上看图片是正的 上传之后转了一圈凑合看吧

网友:
棒!
好复杂,我还没拆过这个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定影膜还是挺好换的,前不久刚换了一台iR2202的定影膜和压力辊,和楼主这台机器的定影组件几乎一样。

网友A:
这佳能是用膜的……好多都是定影辊了,可能打个几百万张都问题不大

网友:
和我们这同款,仪表盘略有不同,去年也是换了定影膜,现在网络模块坏了,接了台电脑共享着用

网友:
10年了,这种商用复印机很耐操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还可以继续战斗了

网友B:
佳能机器2年以后基本打印浅,啥问题,都是用的原装粉。

网友:
鼓芯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机器2年以后基本打印浅,啥问题,都是用的原装粉。

跟激光器也有关系 拆开清一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佳能是用膜的……好多都是定影辊了,可能打个几百万张都问题不大

确实 定影辊的很耐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激光器也有关系 拆开清一清试试

手里有几台佳能G2002,打印浅,激光器已清,是不是显影该清理了。京瓷的机器就这德行,清激光器没效果就得清显影。

网友:
这个机子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几台佳能G2002,打印浅,激光器已清,是不是显影该清理了。京瓷的机器就这德行,清激光器没效果就 ...

估计是用了国产粉 要清显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用了国产粉 要清显影

100%原装粉的呀!估计是不用载体的机器都有这毛病吧。

网友:
单位里有一台老鸡与楼主修的同一型号,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20-08-14):
好帖!做个记号

网友:
我们有一台2035,故障相同,一直放着没法用,这回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2021-01-27):
有台2420L,加了网络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