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瓦的灯珠发热量惊人,才3分钟就几十度了!!!

楼主(2019-08-08):
本来是测试的,还串了1欧的电阻,接18650,电池电量估计不到4v。

用胶棒固定一下。把我的热熔胶都融化了。

亮度很亮,照射的很远都亮。但是中心的光圈是屎黄色,还有黑影。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个灯珠,带散热片的,一直不知道多大电流正常工作,最开始直接上了12V,发出淡蓝色光了,散热片烫手
后来上5V,600mA左右,时间长了发现电流上升,散热片又烫手
现在串了两个二极管放5V上使用,几十mA的电流,散热片也不热了,当个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个灯珠,带散热片的,一直不知道多大电流正常工作,最开始直接上了12V,发出淡蓝色光了,散热片 ...

什么样的二极管?

网友:
不管什么灯珠都要根据参数测试 不正常使用对灯珠都是有害的

网友B:
1W的一般是300mA吧而且散热要好,因为多半功率消耗在发热了

网友:
LED串电阻直接上电:funk:1W的最高不能超过300mA,你这么接是多大电流了?不热就怪了,这灯珠寿命差不多没了吧

网友:
1欧太小了吧

楼主:
那要多少欧才合适啊?1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串电阻直接上电1W的最高不能超过300mA,你这么接是多大电流了?不热就怪了,这灯珠寿命差不多没了 ...

便宜, 5毛钱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W的一般是300mA吧而且散热要好,因为多半功率消耗在发热了

因此用限流ic7135,这样可以避免功率消耗在发热上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便宜, 5毛钱2个

便宜也不能这么祸祸啊这种1W的灯珠我都是用铝基板+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二极管?

一个半球形的灯珠,一个直接为2CM的铝片,灯珠好像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也不能这么祸祸啊这种1W的灯珠我都是用铝基板+恒流

感觉有病,折腾啊。等什么时候再想折腾的时候,再去搞恒流铝基板吧。估计自己折腾最后还不如去x宝上买一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此用限流ic7135,这样可以避免功率消耗在发热上吧?

避免不了的,led还是得加散热器,要不然死的快.不加散热器电流降到1/3用就可以长期使用.驱动要用恒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不了的,led还是得加散热器,要不然死的快.不加散热器电流降到1/3用就可以长期使用.驱动要用恒流驱动 ...

4.2v/0.350A=12欧。需要12欧的电阻。

上次听一位坛友说1瓦的灯珠用1欧的电阻就可以了。看来1欧还是不行啊。

网友D:
有几颗LED,使用时温度不高,三颗串联,电源10V,用几天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颗LED,使用时温度不高,三颗串联,电源10V,用几天就报废了。

哈哈。我上次看到淘宝某手电3颗1瓦灯珠串联,我就好笑,坏了1颗就全部不能用了。为什么不并联呢?1颗坏了其他的还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4.2v/0.350A=12欧。需要12欧的电阻。

上次听一位坛友说1瓦的灯珠用1欧的电阻就可以了。看来1欧还是不行 ...

不是这样算的,4.2要减去LED在0.35A时的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算的,4.2要减去LED在0.35A时的压降的

那该怎么算?

网友:
LED应该有手册或者参数的,一般是3V左右电流300mA,所以电阻电压是1.2V,电阻取4欧,如果散热做的好的话,LED电流到330mA,电压是3.2V,电阻可以取3欧.另外,不带散热器的话电阻不能小于6欧.安卓手机可以下载一个硬件助手或者电路专家,这两个软件功能差不多,里面有计算LED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