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被一个电容电了两次!到现在还有电。

楼主(2019-08-08):
今天中午有人拿个监控,来说这东西不亮啦。我上万用表一测电源挂啦。我这没有这东西,看是5-2的供电。告诉她回去用手机充电器就可以。她又叫我改充电线,于是就把她的充电器拆开,不小心碰到那个300v电容.当时被电的一点困意都没有啦。好吧。给它弄完后我就把那个拆开的板子放在一边,想。一会就没有电啦!到下午三点左右我一想拿这个板子研究下。刚拿起来,又给我解困。被电的精神啊!!比吃兴奋剂人参果都管用。妈的。我就和他靠上啦。看你啥时候没电!这不我晚上回来看一眼。还有这么多。明早再看

网友:
  这货 质量不错 ……

网友:
正常不应该有泄放电阻的吗?以前电脑电源碰到过一次,换好低压侧的电容就正常了,结果断电后放一焊锡上后一声嘭后发现那焊锡炸得桌面上都是,电源也完了。

网友:
被CCFL灯管的逆变高压条电的感觉更爽

网友:
没有安规电容,这产品不合格

网友:
先量电容电压,有电就放掉。有些电源没有泄放

网友:
我一般都是没精神时候摸一摸

网友:
我一般都是饿的时候舔一舔

网友:
用个电视机的消磁电阻放电

网友A:
要是被激光无敌网电一下

网友:
浇点盐水一会儿就好了

网友:
不是说高压端的电容都要短接放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被激光无敌网电一下

那个电过就是羽化成仙,了

楼主:
刚才又测下,这还有19的电压。这货是不想被拆,做垂死挣扎

网友:
自从20年前拆大屁股电视高压帽被电了一次,现在有高压电容的我都先放电。

网友:
不一定是被电容电的吧(因为有个她)

网友:
连照片都电蒙了

网友:
用个灯泡放电呀。

网友:
不会拿个几十K的电阻短接放掉那电吗?你想等它自己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