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鱼跃制氧机7F-1坏了,谁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电容,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9-08-08):
鱼跃制氧机7F-1坏了,拆开发现电容爆了,不知道是什么规格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
启动电容,多少uf看不清楚

网友:
CBB启动电容,似乎是1uf
看一下电机功率,就可以知道配多大电容

网友A:
同款,我自己换的分子筛。

网友:
看电机功率来确定电容大小

网友:
买一个电风扇1.2UF的电容就可以了,配件好找

网友:
看样子就是一般电风扇的启动电容,先拿个1uf的试试看

网友(2019-11-18):
启动电容  应该是1.5的  400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款,我自己换的分子筛。

从哪儿搞来分子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儿搞来分子筛?

万能的 某 宝

网友:
CBB电容,0.8--1.5uf/400V的都可以用,这种电容耐压一定要够,容量在0.8--1.5之间都可以用,容量大一点,启动快,转速也快一点。

网友(2019-12-18):
4uf,450V,刚才遇到一台4uf减小到2uf气泵就启动不了

网友(2021-03-06):
看看空压机,上面标的的有。

网友:
先换个电风扇上用的1uf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
坏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不是风量越来越低,要提高 出风量才行?

网友(2021-08-03):
压缩机的启动电容,通常都是4UF起步的,大功率的会大,这种制氧机上用的压缩机,大概率的是4UF的,电扇上用的1.5UF的是不行的,电扇的功率才60W上下

网友(2023-05-04):
一般5uF。以前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儿搞来分子筛?

被名字忽悠住了吧。  那东西实体看就是一堆白色小圆球,装在制氧机内的铝管子里,旧的倒出来,新的倒进去。。。

我记得以前有过帖子的,换简单。  拆螺丝是真的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哪儿搞来分子筛?

鱼跃YU300制氧机更换分子筛,解决制氧量下降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77464

型号不一样,原理是差不多的。。参考一下。

网友:
这机器用着怎么样呀?现在同款式5升的2000左右苏宏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