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未用先拆:Tqka 10000毫安双向快充充电宝

楼主(2019-08-08):
如题、看实惠就跟风买了一个,东西到手、先拆为敬:整体外观:

显示:

都是卡扣、大力出奇迹:

锂电池芯、表示10000mah的软包聚合物电池

后话:给充电宝充电最大到5.4V 2.6A、也没有18W快充啊、充电宝充满电、给我的360N6PRO手机充电、只能10W左右充电、也不能18W快充、手机电量用完到充满、充电宝能充满两次、容量看起来是没虚标的、就不知道这电池衰减和寿命如何了,以前买过两个某兰士的20000mah充电宝、8节18650电池的、没用几次、闲置一段时间后全部电池电压为0了,再充电也没啥容量了、而且电池自放电严重、充满放1两天就没电了,希望这个充电宝不会像那样吧。

网友:
罗马士的,不是这么差吧。不过我觉得用方型电池的小米快充宝自放电也挺厉害的

网友A:
手机支持快充吗啊?我的小米5和8se,虽然都宣称支持快充,但是充电的时候,电压一般6V多点,电流2A左右吧,前段时间测试了一下我妹妹的一个小米的充电宝,那个确实支持快充,全程12V充电的,充满了才降到5V,充电头给充电宝充电,不是充手机。说起自放电,我的一个品胜的充电宝,基本上半个月左右就没电了吧,1万毫安时的。当时这个破充电宝,还因为输入口内短路,把我笔记本的南桥都烧了,那次也是手欠,用笔记本给充电宝充电,后来砸开,把短路的地方焊开了就继续用了,只不过再没用过笔记本给任何充电宝充电。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2018年的产品,估计是清库存。

网友:
充电器QC快充的话,能上9.5V,用C头PD的话也是快充,不到18W也超过15 W

网友:
我觉得物美价廉性能可靠的充电宝只有小米,没有之一。

所以其他充电宝再便宜也不要买,首先做工就比不过小米,再来质量也是未知数,何必为了那便宜的20,30元的去试错。

网友:
我也买啦,用着还不错

网友:
感觉不错了,还有电压电流表

网友:
还有AV显示,多少钱?

网友:
我也跟风买了一个,到手0电压,看来库存很久,手里的各种充电宝感觉还是49的乐视性价比最高,输入输出全程支持12V买了根诱骗线还能临时当12V移动电源用!

网友:
北京的不给发货

网友:
电池好就是真的好

网友:
这家店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10000mah,更薄,双输出,就是少了TYPE C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数显版的,这货有个问题,就是C口不支持除了PD之外的快充协议,这样用不是PD的设备充电就只能是5V,我都想退了换普通版,普通版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支持快充吗啊?我的小米5和8se,虽然都宣称支持快充,但是充电的时候,电压一般6V多点,电流2A左右吧, ...

我手机支持18W快充的,原装充电器输出5V 3A、9V 2A、12V 1.5A,测试过是18W快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数显版的,这货有个问题,就是C口不支持除了PD之外的快充协议,这样用不是PD的设备充电就只 ...

我的支持啊,C口用谷歌的双头C线连华为手机能进入FCP快充

网友:
:lol:2W容量的移动电源那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支持啊,C口用谷歌的双头C线连华为手机能进入FCP快充

那说明你的手机是PD协议的,我是荣耀9,不支持C口快充,用USB口可以快充。用充电头通过C给它充电时,也不是快充。但用micro usb接口,是快充。商品写的很清楚了:数显版C口只支持PD快充。

网友:
不是高压电芯哦,还以为软包都是高压电芯

网友:
买了一个基础款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