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个断usb口的小米2充电宝

楼主(2019-08-08):
输出usb座子D+和D-有一条被掰断了,没了快充,拆来补下焊
常规操作

网友:
重新加焊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代的“万米”小米还有二代的聚合物都有这个问题,后面针脚最细的那个地方很容易断,
不过好在断的地方上面还有一部分,不用拆下来了,直接连锡填上去就可以修复。

网友:
偶撸了个这充电宝的芯子,用硬盘盒改的壳子,现在都不知道扔哪儿了

网友A:
这个是真小米,我捡到好几个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真小米,我捡到好几个都是假的。

话说我连假的都见不到

网友:
看来是经常掰插头坏的

网友:
高压电芯,小米的还是可以

网友(2019-10-24):
貌似是小米充电宝的通病了。

网友:
捡到假的也可以利用外壳啊!可惜我捡不到一个...

网友:
真小米充电宝做工还是不错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