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一个DTMB室内天线

楼主(2019-08-08):
刚搬新家,亲戚送了个小米4C电视,因为暂时没连宽带,所以就在网上买了个DTMB天线,先凑合着看两天电视。之前是做过功课的,先在网上搜了搜,本地还是有几个免费的台,然后用万用表表笔加几段电线,简单搭了个天线,还真的搜到了几个台,然后就在网上下单,买了这个天线。拆解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拆一半,结果发现里边是用锡焊住的,当时没有电烙铁,就没继续拆,后来买了个电烙铁,就彻底拆开了。

USB口是供电用的,里边只有正负极两根线,天线是内置放大电路的

这个里边仅仅是个供电的电路,加一个LED指示灯。放大电路在天线底座里边。

背面空无一物

下边就是第二次拆了,之前拆过的地方用美纹纸粘了起来,这次就没拆。

拧下天线

底座里边是带磁铁的,可以吸在铁栏杆或者其他铁东西上边。吸力还可以,比较牢固

抠下磁铁,里边就是焊接的了。

焊下铁片,可以看见里边的电路板

这是焊下电路板之后,里边一根铜的螺丝柱,用来接刚刚拧下来的天线棒。

电路板背面再来一张照片

电路板的正面,具体芯片就不拍了,拍不清,我用放大镜看了半天,用眼睛都看不清上边的小字,里边就一堆电阻电容,和一个三极管,和一个四脚的放大芯片,以前拆老家的模拟电视天线的时候,也见过类似的四脚芯片。

下边这张图就纯属瞎折腾了,本地有个比较强的信号,只有几个省台和广播,后来把这个天线扔到室外,收到了另一个比较弱的信号,能收到中央的几个台,综合频道、社会与法、少儿频道和音乐频道,但是放在室内就收不到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折腾这个天线,用易拉罐做过反射罩,勉强能收到信号,一卡一卡的,用纸板做了个大一点的反射罩,估计表面不够平或者参数不对,直接就收不到了。最后用易拉罐堆起来一个五十公分高的天线,能收到信号了。但后来一动位置,就没信号了。还以为这样确实增加了接收能力了呢,结果估计是这样正好和窗户铝框和楼板钢筋之类的配合好了,就这个点,这个高度才有信号,换到其他地方就不行了。

下边图片角上那个纸板就是做的反射罩,一开始用的铝箔胶带,后来撕去了,在纸板缝隙插上铁丝,结果都不行。

拆解就到这吧,有哪个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试着做个天线,不一定非得去买,只要是14/15年之后的新电视应该都支持DTMB,可以做个简单的电线试试。家里有原来的老电视天线的,也可以接上试试,我一直想试试呢,只是不在老家,没法实验,感觉以前的老电视天线,应该也能用在DTMB上边,这两种信号,频段都一样,只是之前是模拟信号,现在变为数字信号了。

网友:
地面波的频道???

网友:
我的电视机有dtmb功能但是接收不到信号。估计离发射台十公里吧

网友A:
哈哈哈哈~最后一张照片笑死我了!我的可以收到75以上频道~(地面数码信号)

网友:
paulzeng1985:
假如当年不是老爸鼓励我学电子,我真的不懂

paulzeng1985:
不停买电子报,电脑报等~原因是曾经只用一个汽水罐做电视机的天线(当时还是日本日立电视机)居然收到本地电视台,所以激起我对电子的兴趣,否则现在的我早改行了!

paulzeng1985:
我不能说我任何电子都懂,只能说基本吧,没人教,全都是自己学的,电不少次了!现在左手的中指还有高压电电过的痕迹,死不去,只留下一点黑点(不发照片,中指是侮辱人的意思~)

网友:
只是发泄一下~别在乎。

网友B:
为什么不买八木天线,效果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DTMB有啥用啊,现在都是网络

网友C:
我车载的装了这个!但是车子停下后看看还可以!跑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
同款,坐标吉林,大概20多个频道没网的时候看看还行

网友D:
小米电视,大部分台都没声音,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车载的装了这个!但是车子停下后看看还可以!跑起来就不行了!

跑起来把信号甩在后面了

网友:
地面波的接收和接收距离,有否障碍物,接收天线等都有关。我这住20多层楼,从窗户就能看到电视塔,接上羊角天线就能收看地面波节目。

网友:
那个 放大器 基本没有用

网友:
小米电视没交dra保护费,所以大部分地区受地面电视会无声,也佩服小米就是不交钱,广州奸商奈我何

网友:
我这信号强度很强,就是不能看全是彩色马赛克,有声音没图像

网友:
以前的老模拟天线能收到不少地波信号,后来加密扔了现在又有台了,我也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结果信号质量信号强度都90+就是不能看,我也是没脾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最后一张照片笑死我了!我的可以收到75以上频道~(地面数码信号) ...

哈哈,就是折腾着玩的,早晚会连宽带,到时候这个就吃灰去了。我这也能收到五六十个信号吧,不过能看的也就八个电视台加上五六个广播,如果算上那个弱信号的台的话,有十几个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电视,大部分台都没声音,郁闷啊

确实,在小米天线插孔接上一段铁丝就能看二十多个台,蛮清晰的就是没有声音,好像小米没有买地面波的音频解码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买八木天线,效果比这个好多了。

当时考虑放室内不好看,放室外拍引雷或者物业来找,因为没地方固定,只能固定在栏杆上伸出去,估计经常在楼下散步的邻居不乐意,毕竟现在高空抛物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