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救砖请教大家

楼主(2019-08-08):
小米盒子2代(MDZ-06-AA),开机一直卡***TV那个界面,按百度上说的按遥控器上的两个按键进REC也不行,最后拆机短接进行线刷,能成功识别并能开始刷机,可每次都是到94%报错,就是刷不到底,请朋友们急救,谢谢了!

一直卡这个界面

第次都是94%报错

补充内容 (2019-8-29 18:35):
已修复正常使用中,是字库坏了,换了个拆机字库OK了

楼主:
有了解的朋友吗?

网友A:
存储芯片坏了吧,或换版本试试

网友B:
刷过1代的,开机按遥控器能进第二个系统,刷降级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过1代的,开机按遥控器能进第二个系统,刷降级包

这个按遥控器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芯片坏了吧,或换版本试试

这个包是线刷工具里带的

网友C:
我的也是到94不动显示失败。刷近五十次还不行,用的也是主板短接法,不知大神们如何刷好的,网上还说94就行呢,不知是不是内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到94不动显示失败。刷近五十次还不行,用的也是主板短接法,不知大神们如何刷好的,网上还说94就行 ...

我的已经搞定了,是字库坏了,换了个字库就OK了

网友D(2019-10-15):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搞定了,是字库坏了,换了个字库就OK了

所以,拆机字库是啥鬼啊

网友E(2019-12-06):
  字库应该没有坏,这种应该是自动升级时候断电了,能显示CNTV,用红外遥控器双清....

应该是能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拆机字库是啥鬼啊

就是emmc,存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字库应该没有坏,这种应该是自动升级时候断电了,能显示CNTV,用红外遥控器双清....

应该是能进系统的. ...

用的就是红外遥控器,双清不了的.
已确认就是字库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红外遥控器,双清不了的.
已确认就是字库坏了

遇到过类似小米盒子故障,进行刷机就可以救活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2020-01-07):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类似小米盒子故障,进行刷机就可以救活了。。。

如果字库坏了你是刷不好的

网友(2020-02-16):
小米的盒子越升级性能越差,我的两个米3盒子都坏了,就是EMMC闪存坏

网友F:
我手上也有两个估计字库坏了的,但没技术换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也有两个估计字库坏了的,但没技术换字库

寄来我给你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