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教个装修问题 老房子铺砖 是拆除找平层用水泥铺 还是找平后薄贴

楼主(2019-08-09):
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

房子两室一厅 之前 铺木地板 和地砖 地砖200×200的 厚度6-7mm  水泥层厚度也是6-7mm  20多年了还是很结实  拆除都费劲

木地板胶水贴的 然后打磨过  但是感觉也挺结实的

可是 来了 泥瓦匠 都说我家的地肯定不平 肯定误差超过5mm

现在纠结 是 局部找平呢 还是  铲除找平层重新铺

局部找平的好处是 几乎不加高度 但是  用 石膏找平 估计不结实  用自流平 价格和 铺砖差不多 还增加层高

本来房子 楼板到房顶 才2.55米   找平层 4cm左右吧   我想如果  直接铺水泥砂浆  平还好  大概 3-4cm厚度加上砖  5cm足够  可是 如果不够平 可能要加的厚度更多 本来房子矮   这不是更矮了

然后另一个办法就是 铲除找平层 铲除那4cm的找平层到 预制板    试了下 厨房比较难铲  卧室 那边  云石机 切割下  切割成方块

然后  四周打打  直接能把找平层整块拿下来  一次能拆个 0.2-0.3平米吧

我发现好拆的 地方拆除后 找平层和 预制板的 之间的颜色是 水泥的颜色 那种 袋装水泥粉末的颜色  师傅说是 水泥用多了才这样

而 比较难拆的 厨房  拆下来有点深色 感觉是受潮了后 水泥更结实了?

我对比两种方案

如果 不拆除找平层   要全屋开槽埋线管   屋里线管太多 开槽也麻烦

而且  如果用不了 瓷砖胶  就要 用水泥砂浆 那么增加的厚度就是在找平层4cm的基础上 再加个 4-5cm

而如果拆除找平层   线管放起来方便了   就墙面开槽好了 地面不用开了

用20的 PVC管 然后 直接地面水泥砂浆铺砖  4cm以上的厚度   直接 砖找平就行了

但是有个师傅说 之前的地面 比较光滑 有防水的作用 就怕  直接铲除到楼板 再铺防水不好?

大家说到底是铲除找平层好呢 还是  直接铺 在全屋地面开槽好呢?

网友A:
水泥自流平应该不贵不要被忽悠了

网友B:
局部找平~开槽铺管道~铺地板~怕潮用微晶石的地板~我就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自流平应该不贵不要被忽悠了

貌似不便宜吧  而且如果全屋用自流平 等于整体高度抬高了  所以琢磨把那个  找平层铲除到 楼板也就是预制板  然后铺地砖 也不用找平了 直接 砖铺平了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找平~开槽铺管道~铺地板~怕潮用微晶石的地板~我就这样干的

局部找平貌似用石膏? 耐久度是个问题吧  因为 有的地方 高度差不大 用不了水泥 只能用石膏找平吧  如果全部铲除了如何啊  全部铲除 铺砖也不用瓷砖胶了 直接水泥砂浆就好了 最主要是 不用找平了 反正水泥砂浆  瓷砖用激光水平仪 铺出来就是平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局部找平貌似用石膏? 耐久度是个问题吧  因为 有的地方 高度差不大 用不了水泥 只能用石膏找平吧  如果 ...

我装修的时候地上原来的瓷砖都不要了的,直接上的砂浆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修的时候地上原来的瓷砖都不要了的,直接上的砂浆找平

我的地砖也拆了啊 但是 找平层是之前的水泥地  大概4cm 下面就是预制板了 我琢磨是 直接在这个找平层上 精细找平 还是 索性拆了找平层 直接 水泥砂浆铺砖呢?  因为拆了找平层有个好处 也不用开槽了 直接 管线放地面 水泥砂浆铺砖好了  也省去 再次找平的麻烦了

网友:
5mm差地砖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地砖也拆了啊 但是 找平层是之前的水泥地  大概4cm 下面就是预制板了 我琢磨是 直接在这个找平层上  ...

地砖不用拆直接在上面开槽走线就行,地砖上直接铺地板高不了多少

网友C:
拆除后,厨房卫生间先做防水,闭水试验之后,再铺管,做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砖不用拆直接在上面开槽走线就行,地砖上直接铺地板高不了多少

已经拆了 而且 不是全屋地砖 部分地砖加木地板  楼太矮 真心不想加高了 而且我还是铺地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除后,厨房卫生间先做防水,闭水试验之后,再铺管,做地面。

厨房 卫生间的 线路都走顶部  不过厨房的 防水要求不高吧  卫生间要求高 估计

网友D:
误差超过5mm,那是工人师傅在忽悠你,或者刻意渲染施工难度。房间地面没有完全平的,甚至施工中会特别留一个很小的坡度,5mm放在任何一个房间都有可能。
即使真有5mm高差,也完全不影响地砖的铺贴。大地砖施工是先用干砂灰找粗平,地砖粘水泥浆后看着水平尺用橡皮锤砸平的,这两个砂灰的厚度都足以弥补5mm高差,甚至有的地砖铺位后本身高差就能达到5mm

网友:
感觉有点过度担心水平问题,其实只要掌握房间门地面尽可能保持水平,房间及客厅1-2公分误差都可以,就是完全水平的地面,铺好瓷砖也不可能完全水平。一般装修工人达不到高精度施工。不是航天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超过5mm,那是工人师傅在忽悠你,或者刻意渲染施工难度。房间地面没有完全平的,甚至施工中会特别留一 ...

不过我的要求特殊 要求瓷砖胶薄贴地砖 所以师傅说要达到平整度很高才行  琢磨了半天 想要不铲除找平层 那就不用纠结瓷砖胶了 因为去掉了4-5cm的找平层后  直接水泥砂浆铺 也不会比现在的 地面更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的要求特殊 要求瓷砖胶薄贴地砖 所以师傅说要达到平整度很高才行  琢磨了半天 想要不铲除找平层 那 ...

早年尝试过用胶粘瓷砖的做法,不过粘的是小瓷砖,位置是在卫生间和厨房,不知道现在的施工技术是不是有进步。
个人感觉胶粘瓷砖主要有两个弊端:
一是容易空鼓脱落,而且空鼓情况是会扩散的,不像砂浆粘贴的空鼓仅限于某一个区块;
二是空气污染,即使用比较环保的胶来粘,释放的物质也能被猫猫狗狗和年龄较小的孩子感受到,甚至可能诱发孩子出现荨麻疹的症状。

网友:
预算足够就全部砸掉,预算紧张就直接铺。
另外楼主如果是在需要供暖的地区,需要考虑铺地暖的厚度。

网友(2020-05-02):
薄贴以后地砖容易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