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大神们3.6V小手电钻能否改压使其增速

楼主(2019-08-09):
此电钻购于某夕夕,由三节1.2V电池作为电源供电,电机上标注3.6V,铭牌显示速度180转/分,这也太慢了,用了几次感觉没劲,螺丝钉还没拧到位就转不动了,所以我今天给它拆了看看。不知道3.6V的电机用6V的电压带会怎么样,长期用会不会烧掉,我不知道马达的额定电压依据什么定义的,要是给马达里面加一些线圈会不会好一点。还有告诫大家某多的东西尽量不要买,这个手电钻配套的充电器标注的输出是6V,结果我今天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压是12V左右,用12V的电压冲3.6V的电池比较危险吧?

网友A:
电机电压高点倒是能承受,你这齿轮箱行吗,答案不行,这就一小玩具 ,拆卸小螺丝玩玩可以,干活算了

网友B:
电机摆在那里,想质变不太可能,小超还是可以的,电池要是能塞进去4粒最简单,塞不进去把电机拆了,漆包线拆了,换粗线多绕几圈功率和转速能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压高点倒是能承受,你这齿轮箱行吗,答案不行,这就一小玩具 ,拆卸小螺丝玩玩可以,干活算了 ...

主要是不用插电,拿着方便,扔了又可惜,不想再花钱买锂电钻了,还是不能贪便宜,没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摆在那里,想质变不太可能,小超还是可以的,电池要是能塞进去4粒最简单,塞不进去把电机拆了,漆包线 ...

好的,我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用插电,拿着方便,扔了又可惜,不想再花钱买锂电钻了,还是不能贪便宜,没好货 ...

小电动螺丝刀玩的多的人,都很少选择不带扭力调节的   慢慢就懂了

可以增加电压使其增速   也可以换高速暴力电机(加线圈太麻烦)增速

个人觉得没有折腾的价值     (其实以前在老站   有看人买和美电动螺丝刀的   甩你这个几条街)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这个起子入门都不陪.
至少要买个带扭力调节的,如和美这种的.
楼主这个起子,没有折腾的意义了.转速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没扭力调节.
没折腾意义了.

这种小起子,转速一般都不快,如果要3.6v双速的选择余地不多,可能楼主要大出血.
螺丝钉没拧到位就不转那是你用了不合适的工具干了不合适的活.

网友C:
这种小手电钻买过来当时花了多少钱?肯定是受到价格的诱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手电钻买过来当时花了多少钱?肯定是受到价格的诱惑力。 ...

33块钱,当时脑子卡shi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3块钱,当时脑子卡shi了

比虾还贵4块。真不便宜。

网友:
楼主可以到B站搜一下,有人把普通小马达改成了暴力马达,但是里面的线圈的导线必须更换,看完视频觉得自己具备那样的动手能力了再改不迟

网友:
看空间够,换一粒18650动力锂电池吧,估计力气大一些

网友:
这种垃圾货就不要折腾了,某宝上12V的充电钻二三十块钱的一大把,比你这个好用多了。最多就是电池不耐用换个好电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