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声光控球泡

楼主(2019-08-09):
以前拆过声光控灯座,今天拆内置控制电路的灯泡

wechat_upload15653070175d4cb089a3265
wechat_upload15653070185d4cb08a4d243
wechat_upload15653070185d4cb08af28a9
wechat_upload15653070195d4cb08bdf2d5
wechat_upload15653070165d4cb088cedfd
wechat_upload15653070155d4cb087eb3c9
wechat_upload15653070155d4cb08719c40
一夜的硬座
wechat_upload15653071995d4cb13f09d32
end

网友A:
难道说这个灯泡是风机上面的

网友:
应该是硬座一夜!

网友B:
散热不好,祖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这个灯泡是风机上面的

忘记哪里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好,祖荣的

铝板上自己加个散热,驱动换一换 完美了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散热不行

网友:
这个实际功率有多少,应该有很大虚标吧

网友:
没撸过这种灯,楼道是声光控灯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这个灯泡是风机上面的

估计风机还是青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风机还是青色的

本来想是青色枫叶,没想到已经有了,所以改一位,本想说是飞机上面的,也是错一位,岁数大了手抖点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还好是铝基板的

网友:
可惜看不清楚芯片型号

网友:
老猪从高佬庄探亲回来了。。。。

网友:
夫妻双双把家还

网友:
我不管我不管!!那个就是软座!!!那个是软的!!!

网友:
到家了,休息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