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对光纤收发器

楼主(2019-08-09):
单光纤的光纤收发器

收发器背面

百兆接收器

百兆发射器

端口都是一样的 只有AB之分

电源这边也是一样的

拆开的样子 一模一样有没有用

欣赏下吧

差别在这里

节约材料 这是可以二合一的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居然pcb这么小

网友:
这两块板子拼起来正好,哈哈,设计师加鸡腿

网友A:
可以自己组光网了

网友:
双向1310+15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组光网了

自己组网的话距离远还是比网线合算的,比起无线桥接信号也稳定的多。皮线光纤便宜的很。农村宽带共享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