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差分电路的两种玩法

楼主(2019-08-09):
其实应该是加法器,一晕,做成差分电路了,索性试试吧

电路很简单,玩法很重要

输入两个信号,使它们相加,1个是1Khz,3v;一个是100Khz,2v的

输出一条森蚺,哈哈

调下1khz幅度

改成10khz

看出叠加层次了吧

------------------------------------------------------------------------------------------------------

还是这个电路

输入两路完全一致的信号,当然其实是不完全一致的,

这是输出

完全一致是什么样子呢,是这样输入一个信号

输出

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相位,使相位差1度

输出

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相位,使相位差2度

输出

减小输入幅度,输出就会有毛刺

怎么去除毛刺

这样,选择平均值,毛刺减少很多了吧

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相位,使相位差0.2度

输出

如果你还看不懂或者看不清的话,接着看这里

设置成相位差5度

输出

改成5.01度

输出

改成4.99度

输出

改成4.98度

改成5.1度

输出

如果你还是看不出结论,那么只能说你的观察力不行了!

网友A:
人奸长得像麻杆,偏瘦,几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奸长得像麻杆,偏瘦,几斤

哈哈,专家一定肥头大耳的,几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专家一定肥头大耳的,几两?

嘿嘿 你再瞎说一会儿二师兄过来砸场子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我是标准美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你再瞎说一会儿二师兄过来砸场子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我是标准美男子 ...

哈哈,高富帅啊,失敬,失敬!

网友:
都是半斤八两,失敬失敬

网友B:
人坚的设备真好,羡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坚的设备真好,羡慕一下。

哈哈,好什么啊,都是最便宜的

网友:
看波的都是电子大神

网友:
鳄鱼夹挺多的。

网友:
再接几个元件就变成运放了。你可以挑战一下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