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魔百和CM301(2G内存版)拆机+破解、优化教程

楼主(2019-08-09):
魔百和CM301,上周购于咸鱼,裸机无任何配件,30+6邮费到家。
这个盒子基本可以算得上运营商盒子中的“王者”了——因为它有2G内存,属于“高配”,而其他的运营商盒子目前基本都是1G内存。

硬件配置大致介绍一下:
cpu:hi3798 mv300(4核1.5G A53,支持4K p60解码)
运行内存:2G
存储:8G
Wifi:2.4G/5.8G
蓝牙:4.1
接口齐全:除了常见的100M网口、HDMI口(2.0)、USB(2.0X2)、AV插孔(音视频一体)、外置Wifi/蓝牙天线以为,还有不太常见的光纤(音频)口、TF卡座等。

1G内存的安卓盒子,开机后,安卓系统最少要“吃掉”600M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运营商还要安装推广它自己的那些狗P玩意)。我们为了看看电视直播、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还得安装几个属于我们自己的APP,可是国产的这些APP越来越“流氓”化,大多都是以开机自启模式运行,盒子如果没有root并进行优化(限制它们自启),剩下的400M还得再被“吃掉”200M,最后留给我们使用的可能不足200M了。这就是大家觉得用遥控器操作盒子总是觉得不够顺畅的原因(有没有朋友觉得有同感?)。
可能有朋友会说安卓的内存管理机制和windows是不一样滴,很先进,不需要看剩余多少,而是按需分配,所以不存在内存不够用这一说。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大家只要看看自己手里的安卓手机是多大内存的就知道了。

老规矩,拆机,上TTL备份各分区数据。并单独提供了cmdline(可根据它制作海思芯片线刷特需的分区表),详见网盘。对破解有兴趣朋友请参见二楼内容。
点击这里(提取码: gnfi)下载分区备份。

上几张拆机图片,和大家一起分享下:

楼主:
CM301破解(安装第三方桌面和去除安装限制)

运营商的盒子绝大部分都限制了用户自行安装第三方APP,甚至还限制、封闭了TTL,总之就是不让用户愉快的玩盒子。
之前发过几个拆机贴,发现朋友们对如何备份分区及破解过程十分感兴趣,所以这次我详细的介绍下如何破解。

备份分区的详细命令我已单独上传网盘了,不贴在这里,省点地方,重点说破解。

准备工作:
1. u盘1个,容量不限,fat32、ntfs格式不限;
2. 下载当贝桌面(喜欢其他桌面就下载其他的)到U盘根目录,并改名dbzm.apk;
3. 下载我网盘中的build.txt文件到U盘根目录(去除安装限制就是这个文件,很关键,不要改名称);
4. usb转ttl设备1个,并安装好驱动;
5. putty(其他相同功能软件也可)软件,该软件的具体操作和设置请查百度。
6. 断电,拆机(只有底下的两个角有螺丝,揭开海绵就能看到);
7. 接ttl(图片中挨着遥控接收器的J14为gnd,挨着j14的两个孔分别是rx和tx,不跑码就调换接,最右面的孔是vcc,不用接)线,插入计算机usb口;
8. u盘插入机顶盒,那个usb口无所谓;
9. 运行putty,机顶盒通电;
10. 如果看到跑码完成,对按计算机键盘有反应,则准备工作完成。反之,检测ttl接线或putty是否设置正确。

开始:

一、安装第三方桌面
1. 挂载system分区为可写(默认是只读的)。以下命令直接整行复制(要一行一行滴,不要一次多行)到putty中执行就好,免得输错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2. copy当贝桌面到system/app目录,并设置好权限
cd /system/app
cp /mnt/sda/sda1/dbzm.apk .
chmod 0644 dbzm.apk
chown root:root dbzm.apk
3. 安装当贝桌面、运行当贝桌面,执行完这2个命令,你应该能看到桌面出现了
pm install -r dbzm.apk
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

二、去除安装限制(去除限制后就可以随意安装第三方APP了)
1. copy build.txt文件到sytem目录并设置权限
cd /system
cp /mnt/sda/sda1/build.txt .
chmod 0644 build.txt
chown root:root build.txt

2. 备份当前系统的build.prop(很必要的步骤,以防万一,千万不要省略)
mv build.prop build.prop.bak

3. 将build.txt重命名为build.prop
mv build.txt build.prop

为啥不将1和3整合成1个命令再改权限?嘿嘿,不怕折腾的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重启机顶盒,破解完成。即使机顶盒恢复出厂后,当贝桌面仍然存在,去除安装限制仍然有效,不用每次恢复出厂都得重新破解了。

--------------------------------------------------------------------------------------------------------------------

进一步优化:(以下命令含禁止运营商的IPTV,盒子还未到期的朋友请不要执行)
pm disable com.bestv.iptv.sports
pm disable net.sunniwell.app.upgradebase
pm disable tv.icntv.vendor
pm disable com.android.smart.terminal.iptv.aidl
pm disable com.chinamobile.middleware.auth
pm disable com.cmcc.mid.softdetector
pm disable com.yst.whitebox
pm disable com.btdev.btdevmanager
pm disable net.sunniwell.app.apkinstall
pm disable com.tv.icntv
pm disable net.sunniwell.service.stb.producttest
pm disable net.sunniwell.app.plugin.yinhe
pm disable net.sunniwell.app.upgrade.usb

写在最后,我这个机顶盒2.4G Wifi正常,蓝牙正常,唯独5G Wifi不正常,搜索不到5G路由器信号,但其他盒子就能搜到。如果你们的CM301能搜到5G路由信号,请告诉我你们的地区和运营商及路由器的牌子和型号,谢谢!
欢迎朋友们一起讨论盒子的相关话题。

网友:
这个盒子算良心了,没用黑片内存

网友:
挖草,,,你怎么买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去年年底魔改过几个201的盒子卖,赚点过年费

网友:
单纯只是看视频的话,1G和2G没区别,因为盒子你不会多开的,1G够了,现在流行s905的芯片玩emuelec,1G也是足够了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
盒子只是看视频  1g 2g没看到有多大差别

网友:
唉,我的盒子押金100呢

网友:
有链接吗?这个价格不错啊,买个用用

网友:
真划算,还有吗?发连接去买一个

楼主:
哈哈,回复楼上两位朋友。
当时看卖家图片似乎有4、5个,我看挺便宜,就弄了1个,之后不到20分钟就全没了。不如我都包了。

网友A:
楼主 我看了下都是中国移动的盒子  中国电信的那种华为悦盒也能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看了下都是中国移动的盒子  中国电信的那种华为悦盒也能破解吗?

能不能破解其实和运营商没有直接的关系。
代工厂商如果没有封堵TTL、USB,没有对BL进行加密等缺德的限制行为,那就基本上都能破解。
华为悦盒6108V9系列有好多机型,CPU多为海思3798 v100,破解教程百度大把的。

网友B:
楼主厉害,楼主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现在已经不用其他的盒子了,就用营运商送的盒子就足够用了。装KODI看NAS电影没问题,原IPTV看直播没问题,就OK了,但问题来了。

1、前期用的移动盒子,魔百盒CM201-2,破解后装第三方KIDO和全民K歌什么的,都可以。有线直接IPTV,无线同时连路由器,还好很听话,各走各的路,相不影响,达到要求。但是,移动是大内网,在外访问不了我的nas,于是换了联通网络。
2、联通用的是上海贝尔S-010W-AV2A,再次拆机破解装第三方,保留原有线和IPTV,无线同样连路由器。问题来了,装了第三方后优先走有线这路网络,以至于全民K歌完全不能用,除非拔下有线。当贝市场也不能正常使用。最可气的是这个遥控器居然没有菜单健。

网友:
你这个不错,价格好,技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破解其实和运营商没有直接的关系。
代工厂商如果没有封堵TTL、USB,没有对BL进行加密等缺德的限制 ...

是的
我看了下
就是這款華為悅盒  EC6108V9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V300 应该是2.0GHz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楼主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现在已经不用其他的盒子了,就用营运商送的盒子就 ...

这个问题等同于计算机双网卡访问不同网络的问题。在计算机上只需设置不同的路由即可解决,但在安卓盒子上就没这么方便了。
你百度搜一下“netchange 别惹白牛”。这个叫“别惹白牛”的大侠开发个netchange.apk的应用,功能就是在不拔线不重启的情况下在iptv和互联网之间自由切换,你安装下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虽然买了不少盒子,但家里没安装运营商的iptv服务,所以,这个app我没机会试,不知管不管用。

网友(2019-12-03):
引用 楼主:
CM301破解(安装第三方桌面和去除安装限制)

运营商的盒子绝大部分都限制了用户自行安装第三方APP,甚至还限 ...

“去除安装限制”中的build.txt文件是否使用所有同芯片的盒子如M101,或者如何修改build.txt文件,使它适用其他芯片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