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个DlY耳机和维修

楼主(2019-08-09):
自己用的耳机坏了修一下。
线有一些断了

重新焊好线

重新放好位子

复原图片就省了。

网友:
看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A:
这玩意里面什么样,拆过吗?

网友:
耳机过于硬核,厉害了

网友B:
这种耳机听了轰头,不太适应。还是普通的入耳好点。

网友:
这种很贵的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耳机听了轰头,不太适应。还是普通的入耳好点。

这种耳机听起来不轰头,低声比动圈的要少,高声多一点,耐听。层次感分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里面什么样,拆过吗?

真没拆过

网友:
所谓的动圈+动铁的耳机

网友C:
没导音管??声音难道不会糊

网友D:
这是双动铁单元?没拆过这样的,都没见过,楼主说说?手上有个铁三角的CKR10也是双单元的,接线都不会接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导音管??声音难道不会糊

高音直接对准耳机壳上的导音孔,低音本来就不足,所以没有做导音管,直接放在耳机壳内以增加低音量。关键是耳机壳要密封好,防止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双动铁单元?没拆过这样的,都没见过,楼主说说?手上有个铁三角的CKR10也是双单元的,接线都不会接哈 ...

是双动铁单元。ckr10是双动圈单元,和以前的双单元低音炮相像。

网友:
楼主既没有用导音管也没有用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