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问题的LED灯泡

楼主(2019-08-09):
前几天开始厨房的一个用了三年的LED灯泡开始忽亮忽灭地闪烁,想想应该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就拆下来打开来瞧瞧。
本人道行不深,拆开来看到第一个显眼的五环大电阻就懵逼了,顺序是蓝银黑金黑,不知怎么个读法?万用表在线测试阻值为零,难道是这货短路了?板上其他还有4个整流二极管,一红一绿俩电容,两个小号的电阻,都还没检测。请问这个灯泡该怎么检测呢。谢谢各位指点。
wechat_upload15653145365d4ccde8ae6a5
wechat_upload15653145375d4ccde9617d9
wechat_upload15653145385d4ccdea2b1b1
wechat_upload15653145385d4ccdeae8633

网友:
电阻阻值6.8Ω,阻容驱动,闪烁可能是电容失效或者led性能不良。这个灯还是玻纤板的,实际功率肯定小于5w,换灯吧,也不贵

网友:
阻容也能撑三年,不错了,换那两个大电容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