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车充,能作为临时稳压电源启动手机吗?

楼主(2019-08-09):
看到这块拆下来的车充主板突发奇想,能够把他做成个临时应急的电源用来启动手机呢?

初步设想是12V电源适配器+5V车充+二极管降压+锂电池保护板,手机已经测试良好,启动过程最大电流不超过500ma

电源适配器为12V 4A,测试11V以上时可输出3A,之后电压会降到10~11V左右

车充主控芯片LC51

车充输入端电容47uf,输出端100uf
测试结果:
1、适配器+车充+二极管*1+保护板,多支二极管替换测试,输出电压4.3~4.6V,手机不启动;
2、适配器+车充+二极管*2+保护板,输出3.8~4.1V,不启动;
3、12V蓄电瓶+车充+二极管*2+保护板,不启动
高手指点,是车充的问题吗?应该怎么改进呢

网友:
相当于扣吊电池,插手机充电器,手机不会启动。手机有电源系统,比如电池没电,绕过手机给电池充满,手机显示不会变。

网友A:
这那个年代的砖头,扔吧,没事闲的。

网友B:
楼主需要一台稳压可调电源了,哈哈
车充5V输出的话可以直接插到旧手机充电口的,串二极管是降压接到原电池接口吧,那个比较挑剔,需要4.2V以内,二极管降压可是一点都不精确的。
建议还是不要这样用。
最后一个建议,车充虽然是5V输出,但是一般有反馈,改变输出反馈电阻,也是可以直接输出4.2V的,不需要二极管降压了。

网友:
这样做是不行的,你还不如直接买个调压调流板接在12V4A的电源上,淘宝上有XL4015的板子不贵才6块钱包邮,这样你调到你想要的电压电流,很方便的,不仅可以 给手机启动用还可以 用来给一些各种电压的充电电池补电,更方便更快捷,六块钱能解决你好多问题。另外我现在办公桌上就是一个24伏的开关电源后面接上车充用来给手机充电,也很方便。

网友C:
不能高于4.2V,最好调到4V,多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那个年代的砖头,扔吧,没事闲的。

不是为了修那个手机,而是用好手机实验的话,万一烧坏了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一台稳压可调电源了,哈哈
车充5V输出的话可以直接插到旧手机充电口的,串二极管是降压接到原电池 ...

我有个用闲置锂电池+充电小板+电压电流表做的便携式电源,可以代替稳压电源来用。
车充5V是正极接二极管,然后接保护板B+,通过保护板后才接的手机正极,电压是测量的保护板输出端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高于4.2V,最好调到4V,多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加个电容试试

你的意思是车充的输出端100uf电容小了?回头换个3300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修那个手机,而是用好手机实验的话,万一烧坏了可惜啊

弄个好点的车充啊,智能机开机开系统,电池上1安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