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不知用途的时间控制板

楼主(2019-08-09):
一块不知用途的时间控制板捡的
CW7805三端稳压管
一排微型开关
保险丝内部是绕线结构
8颗600V8A双向可控硅BTA08-600C
两颗CD4040BE二进制时间计数器
由8个NPN达林顿管组成的ULN2803A7这玩意用途很广泛能驱动步进电机
29EE010这是单片机IC吗?
UTC358运放IC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SST29EE010是1M的flash存储芯片,应该是存有输出组合模式。

网友B:
29ee010是rom不是单片机

网友C:
这是可编程彩灯控制板,拨码开关控制输出控制方式!

网友D:
谢谢分享。估计是户外花样流水灯之类的控制板。

网友E:
那么多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T29EE010是1M的flash存储芯片,应该是存有输出组合模式。

原来是flash存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ee010是rom不是单片机

原来是flash存储芯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可编程彩灯控制板,拨码开关控制输出控制方式!

这么说就是个彩灯控制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估计是户外花样流水灯之类的控制板。

估计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多保险丝???

是的就是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flash存储芯片哦

这个只怕连flash都算不上,27系列的是一次性写入rom,不可重写的

网友:
在80年代国内单板机还不普及,单片机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就有了用EPROM或EEPROM做时序控制器,特别适合于重复的机械动作如冲压机械和机械手等,其动作时序就写在ROM中,29EE01是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EEPROM)。楼主这块板子应该就是这类时序控制器,4040是震荡经分频产生方波信号驱动29EE01的,打码开关则是控制29EE01地址达到有多种不同的时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