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暴力拆解ONEDA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08-09):
15年亚马逊买的,现在亚马逊也退出中国了,电池废了,我的电脑也是时候更换了,电池废了也不能浪费,拆开见识一下也好,第一次拆,准备了螺丝刀,美工刀,剪钳,有点小题大作了,其实就一个剪钳就轻松搞定,废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测一测哪节坏了扔掉,应该有3节还可以用,做个充电宝啊,手电筒啥的

网友A:
头一次见到4串的电池哈哈,一般都是三串的,怪我见识少

网友:
笔记本电池坏了不想修的结果,就是收获几节容量不高的电芯,哈哈哈

网友B:
四天前折了个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池,就是容量不一样,3070MA,四个电池都只能充到2伏,想问问怎么捅安全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4串的电池哈哈,一般都是三串的,怪我见识少

我一个坏的宏碁笔记本,里面是4串16650三洋紫皮,我说怎么看着比18650小一号呢,原来是16650的,容量竟然有2500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天前折了个和你这个一样的电池,就是容量不一样,3070MA,四个电池都只能充到2伏,想问问怎么捅安全阀 ...

如果只能充到0V,倒是可以捅捅安全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坏的宏碁笔记本,里面是4串16650三洋紫皮,我说怎么看着比18650小一号呢,原来是16650的,容量竟然 ...

16650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16650

网友(2020-03-16):
准备买个笔记本电池,不知道哪个牌子比较好!

网友(2021-07-11):
同问,准备买个笔记本电池,不知道哪个牌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