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中兴E8822刷机

楼主(2019-08-09):
手里有个电信版的,换了宽带用不了,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买了编程器,从来没有刷过路由器

网友A:
MT7621A+MT7603+MT7612E,双核,闪存16M,DRAM DDR2 64M

随手搜到的,找到Flash,用夹子夹上备份出编程器固件,然后刷入Breed就好了,开机启动后进MiniWeb刷固件和EEPROM等就好,不过16/64的配置有点低...

网友:
好像是7621a的,先编程器把固件备份一下,再去去恩山等找找有没有可用的breed,有些不拆机就可以刷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T7621A+MT7603+MT7612E,双核,闪存16M,DRAM DDR2 64M

随手搜到的,找到Flash,用夹子夹上备份出编程器固件 ...

怎么找哪个breed合适刷呢

网友(2020-05-13):
8822应该和8820V2是同一个货,参考8820V2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16):
E8822,有breed了,教程在那?我也来试试

网友(2022-04-10):
有老毛子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