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网上买的号称全新进口的2SC5200 砸开后看核心这个是真的吗?

楼主(2019-08-09):
号称全新进口的2SC5200 砸开后看核心这个是真的吗?感觉被坑了

网友:
看起来还行,用设备测下详细参数对比下

网友:
新的就砸,有点可惜

网友:
硅片好像有点小

网友A:
看着还好,以前的C5200A1943镭射标要好认一点,字体很特别,笔画与笔画之间有间隙,后来出现的这种,搞得真品与山寨货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还是建议买拆机件,便宜且保真,最好是拆机配对管,价格贵些,但总体来讲还是比新的要好

网友:
铜片看着很有分量,但硅片好小,感觉还可以大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好,以前的C5200A1943镭射标要好认一点,字体很特别,笔画与笔画之间有间隙,后来出现的这种,搞得真 ...

同意你的观点,起码拆机件经过使用还是好的,也就放心些

网友:
假的,太小了

网友:
同样的钱买国产货也比这强

网友:
基板这么大,芯片这么小

网友:
管芯不算小,也不是接脚的,但字体跟以前的不同,如果标CHINA还可能是真的标JAPAN假货多

网友:
标脚盆造的新管子一般假货比较多

网友B:
真货又不是买不到,不舍得出这个钱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货又不是买不到,不舍得出这个钱的借口。

拆机的最贵4元一个 这个6元一个 主要是想砸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感觉不太好,用起来试试

网友:
随便说说,封装看着感觉有的粗糙,不够精细

网友:
芯片,管子,这些东西现在最好不要只看丝印做评判了,激光打标激光雕刻小作坊厂都可以做的以假乱真。

管子真不真不知道,这铜基底是真的亮。